[工仪] 更换小电磨电机,280换成370电机,再续一波命

楼主(2020-11-11):
之前买了一把小电磨,铝合金机身的,用了一段时间,电磨咔咔的响,

楼主:
原配的电机只是个铜套,没有轴承,磨损的严重。铜套与轴之间磨损太大。
问老板换这个配件,竟然说这个280电机要35块钱。

楼主:
自己找了个370的电机,双轴承的,这下不怕了,转速还特别高,7.2v左右有6万转,我只接一节18650用,大概3万转。原配的280是1万2

楼主:
换好后,电磨安静,有力

网友A:
成本前后在多少, 不如拿个 手持电磨,100多W的就行了,耐用多了

网友B:
看来得上双滚珠轴承最好,大多数深沟球轴承能承受径向受力,输出轴单滚珠轴承加碳刷侧滑动轴套也可以。

我的是nidec无刷电机因为转速不够,所以慢慢超压提高转速,超压到15伏烧自带无刷驱动板,然后换耐压更高的外置无感无刷无刷驱动板,加到30伏每分钟万转终于够了,堵转后无刷驱动板停止重启保护,比有刷电磨更安全。

网友:
外形优美,比塑料的好

网友:
这电摩手柄我喜欢

网友C:
配件35¥老板疯了吗

网友:
转速很高,注意安全。

网友D:
貌似 新电机 牛逼坏了 。还带着骚红色的电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前后在多少, 不如拿个 手持电磨,100多W的就行了,耐用多了

关键是喜欢无线的,比有限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得上双滚珠轴承最好,大多数深沟球轴承能承受径向受力,输出轴单滚珠轴承加碳刷侧滑动轴套也可以。

我 ...

还是得双滚珠,铜套的是最不好的,你这个无刷电机不错,单滚珠只适合钻孔,打磨切割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件35¥老板疯了吗

是呀,说一个280电机要35,抢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 新电机 牛逼坏了 。还带着骚红色的电镀层

比原配的280好太多了,转速超高,还安静

网友(2021-02-20):
楼主能否提供该红色电机的购买链接哈,也想买个来改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