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便宜的罗技K220增加大小写指示灯

楼主(2020-11-11):
自己一直用的罗技K220鼠标键盘套装,当初选它主要是以为比较小不占地方,关键还便宜(这才是主要的),不过这种便宜的无线键盘基本都没有大小写指示灯,前几天无意中看到有给K270改灯的,想着能不能这个也改一个上去。今天有空拆开键盘看了一下,跟那个K270帖子里面用的一样的主控芯片,板子上也同样留有一个电阻跟LED位置,看来有戏,立马动手从坏板上拆了一个1K电阻跟一个翠绿色贴片LED焊接上去,至于导光,由于电路板就在电池仓的盖板下面,直接用导光纤维不好搞,干脆直接把盖板下层挖个洞透光,只在盖板上面装一小段导光柱,效果非常不错。    改的时候忘记拍照了,就不里面的照片了,拆开电路板上有唯一一个LED空位,旁边紧挨着就是LED的限流电阻。
    改好的效果,注意,这个灯要在键盘与接收器之间有连接才能点亮,如果接收器没有插电脑或者没有跟键盘连接到是不会亮的

电池盖里面直接在灯的位置挖洞

灯亮的状态,没有装电池盖

电池盖上面装一小段导光柱,为了安装稳固,加厚了安装孔

电池盖正面是平的

找到个以前拍的照片,红色圈内,LD3就是LED灯的位置,左边为正极,上面挨着的的是限流电阻位置,把2个都焊接上去就行了

网友:
不错。。我也有2个这样的键盘 有空加个灯   没有确实不便

网友:
直接用热熔胶堵上也行吧,当导光柱使用,发出光来还是月朦胧鸟朦胧样的

网友:
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
改的不错。我的键盘别的牌子,哪天看看能不能加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