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USB采集卡怎么在手机上用?

楼主(2020-11-11):
HDMI采集卡正常,OTG正常,手机支持OTG,安装有VLC,想在手机上看盒子传过来的HDMI信号,怎么设置?请教高手

网友:
得看手机能不能支持,楼主的视频采集卡好像连XVID和H263等硬压编码芯片都没有,估计更没有H264硬件编码压缩,完全依赖手机数据接口速率,到手机摄像头硬件H264编码器芯片,如果手机口速率不够只能降低帧频。

网友A:
试一试USB摄像头这款软件,这软件介绍页面说是支持采集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USB摄像头这款软件,这软件介绍页面说是支持采集卡

USB摄像头 可以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