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BOSCH GO2 二代更换大容量电池及换按纽

楼主(2020-11-11):
双11入了bosch go2。因为最低档纽力太大,一到手就拆了,去了三根弹簧,拆解电器什么的刚刚好。个人是完美主义者,看到锂电只有1500mah,
特别感谢 onyNoah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775
让我有信心对其进行改造,决定换电池。

清理桌面,恢复原状,充电中

清理桌面,恢复原状,充电中

再来一次,完美

再来一次,完美

350度,直接焊上去

350度,直接焊上去

最后换上按纽

最后换上按纽

拆掉原装电池

拆掉原装电池

准备就绪,开工

准备就绪,开工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准备换上去。开关之前拆时不小心搞坏了。只好换了

准备换上去。开关之前拆时不小心搞坏了。只好换了

拆机后全家桶

拆机后全家桶

楼主:
图片顺序倒了。不知怎么调。请大家反过来看,鼠标移动到图片上有文字说明

网友A:
这样改最大扭矩也小了,拧自攻螺丝又不行了

网友:
受到启迪。

普通的电动螺丝刀拆过,估计也可以这样改最小扭矩。

网友:
充电头套装

网友:
换的什么开关哦  原装开关确实手感不好

网友:
双11好像230不到····2个月前买的还329····晕····

网友B:
你的前面螺丝头左右晃动历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前面螺丝头左右晃动历害么?

有点,都一样,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最大扭矩也小了,拧自攻螺丝又不行了

最大扭矩不变的,因为即使没有弹簧,最大时也锁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大扭矩不变的,因为即使没有弹簧,最大时也锁死了。

go2扭力环的结构,所谓锁死靠的是最大摩擦力,且弹簧都在时最大摩擦力大于变速箱输出轴扭力,你把弹簧去了一部分,最大摩擦力也就变了,你可以用个长自攻丝,去弹簧前后分别看一下最高扭力档拧进的深度

网友:
我也是双11京东那批139秒的,电池这么小?那我去拆了换个松下3400ma的

网友C(2021-05-09):
可否分享一下更换的按钮品牌、型号或者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否分享一下更换的按钮品牌、型号或者链接,谢谢!

松下
EVPASDC1A
欧姆龙
B3AL-1003P
B3AL-1002P
ALPS
SKPMAME010
SKPMANE010
SKPMAPE010
SKPMBHE010

网友(2021-07-23):
怎么不换充电口成TYPE-C了

网友:
我的充电,现在不亮灯了,充不进去,要怎么修呀?

网友(2022-09-04):
刚改好,新换的按钮用着舒服

网友(2023-02-26):
图片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