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南孚锂电充电器和电池,内部很简单(TENAVOLTS TS-C1)

楼主(2020-11-11):
儿子在京东买了一套南孚充电锂电池4节套钻 ,节今天说无法充电了,充电器灯不亮。过了质保,终于逮着机会了,拆了他,看看结构

这个价格,有点贵啊,这智商税交的不值

这节电池挂了,必须拆了它

充电器没有螺丝固定,只有卡扣,暴力出奇迹,撬开,大失所望,这结构也没谁了,
太简单,没看见充电管理芯片。质保半年也只能呵呵了

拆开电池就是普通锂电芯加介绍的三合一保护板,应该就是降压,不用自放电也不低吧,不过电池自带指示灯,看着还比较炫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保护板挂了,电芯还有电压

网友:
南孚,假洋鬼子,我的三洋都用了好多年了,没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护板挂了,电芯还有电压

楼主驱动板虽然网上那有供应,但是都最小起批量过大,根本用不了这么多,有些像电盒子德力普等充电器不通用,只能等其它电芯鼓包衰减后,两个电池互相替换组合出一个好的。好像跟聚吉1点5伏锂电池类似三合一驱动板,集成buck降压输出,线性充电管理,过充放保护,找跟废旧USB数据线鼠标线接对正负极能充电,只不过南孚锂可充正负极结构跟聚吉相反,聚吉头部一小块正极凸头,外壳全是负极,南孚一小块负极平头,外壳全是正极。而我因为南孚锂可充太贵,聚吉过了促销期等,买的电盒子和德力普1点5伏锂电池套装,总共低于200元加起来8节两个充电器,虽然正负极结构像聚吉,但是用废旧USB数据线鼠标线拒充,放在免焊接充电宝套件加占位块转接14500五号,和4056接线很难充满,非得配原装充电器,估计电池里面没线性充电管理,只有过充放保护加buck降压输出,德力普和电盒子电池充电器互换也是拒充,估计充电器里面有对应驱动电路,最后给父亲用了。我2020年的时候尽量用14500锂电芯,剃须刀和电动牙刷配占位器能直接用,佳明201X手持机也可以,原本两节碱性五号电量槽肯定不准,需要把占位器改成电压表头加手电反向开关,担心电量时偶尔打开显示锂电池电压。有些电子类数显等小电器,怕14500锂电芯电压过高导致液晶屏笔画全显示,需要改五号电池仓线路,增加超低静态功耗3伏输出线性稳压芯片驱动板,实在没有线性稳压芯片可以用二极管串联分压试试。楼上说的三洋镍氢,我零几年在北京天地市场里买过山寨的2300毫安时,放在四驱车动力十足跑得很快,大概一两分钟很快不跑了,估计里面是镍镉电芯,如果是正品爱乐普镍氢电芯,应该是跑的较慢有点无力,但是耐力好几分钟,镍氢内阻一般高于镍镉。不过我买的拆机三洋大红袍800毫安时,14500锂电芯定制焊接凸头也不错,比国产14500耐用和低自放电。

网友:
这价格肯定当了水鱼了,垃圾电池+垃圾充电器=坑人组合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用自恢复保险丝做的充电器。

网友:
我的天这么贵就这个德行。

网友:
这价格能买    一大箱  普通的5#电池吧

网友:
智造??坑自己人吧,这做工,地摊货。

网友:
这价格,水深

网友:
真坑爹,幸亏没买,多谢楼主告知

网友:
质次价高的代表,感觉和倍量之流同一水准

网友:
这价格,上架含泪挣了100:lol:

网友:
如果保护板上的mos击穿了

网友:
电池是软包?

网友:
儿子买了老子拆,不错,算是给坛友们警示了。非常看好这种1.5v可充式锂电池的设计思路,一直期待性价比较高的产品出现,但屡屡失望。但愿有坛友开发出比较完美的套件,可以供坛友自组,这样的话什么镍镉镍氢、高低自放的1.2V充电电池都可以扔进垃圾堆了。玩镍电池几十年,够够的了!

楼主:
外皮是金属硬壳,里面是软包普通锂电,加的保护和降压稳压板

网友(2021-04-03):
我本来还觉得这玩意儿不错,这么看来,这玩意儿就是个巨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