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无刷角磨机GWS180-Li拆解

楼主(2020-11-11):
博世无刷角磨机GWS180-Li,很希望有调速功能,所以拆开看了看。

拆解开关发现包含调速功能。哈哈.....

哪位大神有电路图或能改调速。
开关内小电路板上黑色调为约10K滑动电阻。

网友A:
outdo轴承?宁波新大地生产的,不应该呀,博世现在减配这么厉害?最起码也要用个合资品牌呀。难道新大地生产的轴承很靠谱,我买的小牌子电锤用的也是outdo轴承。

网友B:
这么贵的都不带调速,怎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outdo轴承?宁波新大地生产的,不应该呀,博世现在减配这么厉害?最起码也要用个合资品牌呀。难道新大地生 ...

归根结底,不是牌子的问题,是价格到位的问题。
价格低,品质无保障

价格到位,品质保障

网友:
好像没有软启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outdo轴承?宁波新大地生产的,不应该呀,博世现在减配这么厉害?最起码也要用个合资品牌呀。难道新大地生 ...

XDD的一般般,我们公司低端货用他们的

网友:
估计只是为了区分高低配卖更多钱,插电钻带正反转和不带的差100块钱,竟然只是在壳上把孔堵住了,自己处理下,10来块钱就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XDD的一般般,我们公司低端货用他们的

贵公司是做什么的?

网友:
电动工具,园林工具,格力博

网友D:
锂电角磨机我还没见有调速的,估计是速度下降了扭矩不够,影响续航和使用体验。早就想入手锂电角磨机了。

网友E(2024-10-07):
引用 网友B:
这么贵的都不带调速,怎么想的

角磨机调速没意义,越快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锂电角磨机我还没见有调速的,估计是速度下降了扭矩不够,影响续航和使用体验。早就想入手锂电角磨机了。 ...

有调速的呀   几十块的杂牌子   2档调速    我觉得蛮好用 高速挡用来切  低速档用来磨丝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角磨机调速没意义,越快越好。

每个人用的方式不同而已    水电工用来切PVC低速挡就行   省点电用得时间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