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欧姆龙CPM 2AH PLC问题咨询

楼主(2020-11-11):
公司有个2005年的plc,之前是在电脑软件给信号,想换成按钮给信号,今天把程序读出来了,修改第一条程序,如图,1.00的位置之前是20.12 在软件给出,现在换成1.00 按钮给出,点击按钮之后20.00没有输出,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在20.00没有输出的时候把电脑上的软件打开,就可以有输出。电脑跟plc之间是串口通讯。这个问题改如何解决呢?plc的 ERROR在闪,CX-ONE提示没电池了。往plc里面写程序的时候还有个错误提示,说是无法写入,但是按钮信号可以给到plc

网友:
ERR灯在闪就是有故障不会有输出。硬件故障。我在台达DVP-ES2就遇到过,程序是正确的,而且很简单,也能正常下载和读出。err灯在闪,就是没输出,下载到另一个plc却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