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空气动力+迷你身材,国货能否自强?Oclean W1冲牙器拆机评测

楼主(2020-11-11):
前言:

电动牙刷的出现可以说是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生活,清洁牙齿更加方便高效,但是我们依然会发现,每次刷完牙第二天起来依然存在口气,这是因为电动牙刷只能清洁牙齿表面的污垢,而对于卡在牙缝中的食物残留就无能为力了,因此我们不得不使用牙签、牙线来进行二次清洁,费时费力。于是最终我选择了电动冲牙器来解决这个问题,本着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的原则,入手了Oclean W1便携式智能空气动力冲牙器。(PS: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双11特价还是很香的。←:))

开箱及体验:

简单地开箱,说明书、保修卡、用户福利卡、充电线等一应俱全,唯一不足的就是没有配送充电器,好在手机的5V USB口充电器、充电宝都能充,倒也不存在无电可充的尴尬。就连目前最新发布的iPhone12都悄悄地把充电器另售,还能美其名曰还保我也是醉了。

默认配送2个喷嘴方便更换,同时带旅行拿,方便出门携带。

出门可以把喷嘴固定到旅行盒的盖上方便携带,由于Oclean冲牙器采用的是空气动力冲牙技术,因此说它是目前全球最小的冲牙器也不为过,个头比电动牙刷大不了多少,因此旅行盒的大小和目前的电动牙刷盒相当,随身携带较为方便。但是由于卡扣采用塑料,所以在使时用力过猛很容易将卡扣掰裂导致卡扣失效,我个人认为这个卡扣的造型还需要改进。

喷嘴采用直插式设计,方便更换。此外为了增加美观同时照顾握持时的手感,在表面进行了防滑纹理设计。

有别于传统的高压水流脉冲式设计,Oclean冲牙器采用的是空气动力冲牙技术,因此水箱的体积大幅度缩小,正面看比常规的电动牙刷大不了多少。

不过毕竟Oclean冲牙器内置水箱因此从侧面看还是要宽上不少,目测比普通的电动牙刷大约宽三分之一。

Oclean冲牙器支持标准、轻柔、自定义三种模式,或通过模式开关进行自由切换,我个人比较喜欢自定义模式,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定义时间和压力。

Oclean冲牙器设计有溢水口,水箱内过多的水可以通过溢水口流出而不会使过多的水进入机身内部。

Oclean冲牙器的水箱采用的是分体式设计,因此相比一体化设计的水箱在注水时更加方便,直接分离水箱加水就成。而在水箱的连接方式上采用磁吸式,而不是卡扣式,因此插入即可,在使用时十分方便。

水箱的容量仅为30毫升,因此体积小个头比一支60ml的针筒还小一号。其实在使用之前我还有一些担心这么小的水箱会不会不够用,结果发现每次使用时不多不少,一箱水刚好用完,这就是空气动力技术的优势所在了,可以很大程度上节水。

当电量偏低时指示灯红色亮起就需要充电,当然这时还是可以完成本次冲洗的。

在使用时可以看到Oclean冲牙器采用空气动力技术,有别于高压水流技术的大量水喷射也不同于微爆气流式技术的先空气后喷水,而是在空气的作用下混合水同时喷射,避免了高压水流的压力太大伤牙龈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微爆气流动力太小冲不干净的毛病,在清洁牙缝的同时又保护了牙龈。几天的使用下来感觉确实较为好用,能清理掉绝大多数的牙缝食物残留,方便好用倒是真的。Oclean冲牙器因为水空气混合,每一次喷射的水流并不多,使用时口腔内并不会出现因为水流太多而流口水的尴尬。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要达到清洁效果最佳,应该刷牙后再用Oclean冲牙器冲洗牙缝。如果有大颗粒的食物卡死在牙缝内直接用冲牙器直接是清理不干净的,先用电动牙刷在清洁牙齿表面及大颗粒卡死的食物,再用Oclean冲牙器清洁牙缝内小颗粒的残留物,这才是最佳组合,达到了即清洁牙齿表面同时清洁牙缝的目的。

Oclean冲牙器支持APP联动,使用时可通过APP实现不同方案的设置支持9极力度调整,同时针对孕妇等多种不同的人群可自主选择方案,此外还可以在APP中看到精确的电量,及次使用的水量方便察看,同时还可以实现历史记录等多种功能,应该说在APP的功能支持上还是相对丰富的。

充电接口采用的是磁吸式,插拔方便,在一定距离内能自动吸合同时支持防反插。

拆解:做工用料全分析。

拆机是我最喜欢干的事儿,Oclean冲牙器也不例外逃脱不了被我拆解的命运。

首先分离喷嘴,发现Oclean冲牙器的喷嘴是支持360度旋转的,因此在冲可以可以任意调整角度以适合不同的牙缝位置。在喷嘴顶部安装有胶垫,减少喷头和牙缝之间的空隙,提升清洁效果。

整个水箱不算大,个头较为迷你,分离式的设计可以拆出来倒水,像倒漱口水就比较方便了,这个设计增加了使用时的便利性,但是这种设计也有它的短板,就是拿使用过程中磕碰到水箱会比较容易脱落,当然这个可能性相对较小,整体来说比一体化的水箱更方便实用。

那么Oclean冲牙器是如何实现水箱的分体式设计的呢?通过拆解发现Oclean冲牙器的水箱顶部安装和一片强磁石同时在Oclean冲牙器对应的位置也安装有一枚极性相反的强力磁石,通过磁石的吸力来实现和主体连接,同时两边各设计有引导槽来引导水箱从正确的角度吸入同时时防止水箱转动。这种设计相比卡扣式设计,在使用时更加顺手,同时也减少了磨损,解决了经常换水而引发松垮掉落问题。

在分离吸水头的时候发现Oclean冲牙器在吸水头部分增加了配重,如此可以在重力的作用下始终让吸头位于水箱底部,任意角度冲牙时都可以吸到水。此外安装有金属过滤网,防止堵塞。

和很多电动牙刷类似Oclean冲牙器也设计有防滚滑支架,需要退出卡扣后从顶部用力退出。

Oclean冲牙器将进气孔设计在这个位置可以很好的防止吸气时进水,确保空气与水的分离。如果没有底部的进气孔Oclean冲牙器的防水等级可以提高到IPX7级,但是由于这个进气孔的存在,因此并不防水淹,防水等极为IPX5级。

在防水设计上可以看到出气口、顶部、顶部都安装了胶垫来确保水不会进入Oclean冲牙器内部。

顶部两个胶垫分别对应喷嘴和外壳,从而确定了不会从顶部进水。

在模式指示灯位置安装了黑色的密封棉防止LED漏光。

充电接口都采用镀金处理防止氧化,在触点两侧面分别安装有两枚强力磁石,通过磁石的同极相斥异极相吸的原理巧妙地解决了反插的问题,反了异极相斥直接弹开,当插头靠近时就能自动吸合。Oclean冲牙器并没有采用电磁感应式充电,而是金属触点自动吸合的方式直充,这样不但可以减少内部空间,缩小Oclean冲牙器的体积,同时可以提升充电的效率,另外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充电电路的复杂性减少了成本,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Oclean冲牙器的电池位置设计有电池固定架,防止Oclean冲牙器工作时的震动让电池发生位移。

Oclean冲牙器的电机和空气泵头采用螺丝增加强度,同时安装有防震垫减少工作时的声音。

以前给儿子维修过水弹枪,本来在我的想象中Oclean冲牙器的结构应该和水弹弹枪利用弹簧动力压缩空气类似,结果拆解完成才发现原来两者有着天壤之别。Oclean冲牙器采用了充气泵、电磁阀、空气压缩仓及水泵四部分共同作用实现了Oclean的空气动力技术。

在充电气泵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设计,从上面的气泵拆解图中可以看到,Oclean冲牙器的气泵采用了5枚螺丝固定,同时3枚长螺丝呈三角形贯穿到电机上,利用了三角形稳定性确保了整个气泵头的气密性和稳定性。同时电机顶部安装曲轴,利用曲轴改变力的方向,将转动变成3个气囊的抽动。空气从进气口直接进入腔体内,通过气囊的抽动吸气,推动时将空气从出气孔压出,同时在气囊和出气孔上都设计有活动盖,确保空气不会回流。在电机不断地转动下,将空气源源不断地输出。

分离水管和电磁阀。一开始我以为蓝色的区域是压缩空气的,拆完才发现只是个电磁阀,在在支架上还有小秘密,后文来解析。

在电磁阀和混合阀之间用密封圈连接,确保气密性,保证空气的压力达到要求。

电磁阀外面是铜线线圈内部是磁石,电流经过线圈转换成磁能带动内部的磁石从而打开阀门让高压空气流出至上方的空气混合阀内。而在空气混合阀内设计有进水孔,水进入高压空气的滤网上通过高压空气的动能,将滤网上的均匀的水变成小水珠和空气混合共同冲出。

将空气压缩仓和支架一体化设计,减少了内部的空间,提升了空间利用率。

利用气泵将空气源源不断地输入到空气压缩仓内,这时压力变大,在空气压缩仓顶部的活塞被顶出,同时将顶部腔体内的水压出,接着电磁阀打开,空气压缩仓内的气体排出,这时活塞在弹簧的作用下恢复,同时将水吸入顶部的腔体内,如此循环利用空气的压力和弹簧的势能实现水的抽压,达到源源不断地将水送到混合阀的目的,这个设计别出心裁。

在电路板上供电部分设计有充电管理IC,同时使用了全包的铁素电感和胆电容。为了防止短路,在充电触点连接的电路上安置了二极管防止回流。

主控采用睿微RF04,支持蓝牙5.0同时支持SIG Mesh,内置MCU可支持固件的升级,实现更好的体验。主板上内置蓝牙天线增加蓝牙的距离。

Oclean冲牙器的[优]点:

① 采用独特的空气动力冲牙技术,空气和水混合进行冲洗,既保证了安全的同时达到了出色的清洁效果。高压水流泳冲式技术,采用水泵直接驱动水流直冲,类似于高压水枪,存在用力过猛而伤牙龈的安全隐患。微爆气流式技术是先压缩空气吹牙缝内的食物残留物,再以水流带走冲下来的残留物存在气动力太小清洁效果不佳的通病。而空气动力冲牙技术则是采用利用空气压力打散水流,夹带着水流打散后的小水珠形成空气和水珠的混合状态,再作用于牙缝之间,这种技术可以说是集两家之长,既解决了动力不足的问题,又排除了伤牙龈的安全隐患。
② 在个头上Oclean冲牙器由于采用了空气动力冲牙技术,因此很节水,对水箱的空间要求较低,因此Oclean冲牙器成为了目前全球最小的冲牙器,而更小的个头也让Oclean冲牙器和普通的电动牙刷大不了多少,增加了拿捏时的舒适度,同时也更方便携带。
③ 看到了很多优秀的设计,比如整个空气动力系统是通过了充气泵、电磁阀、空气压缩仓及空气压力带动水泵,共同作用实现了Oclean的空气动力技术。而不是简单地利用弹簧的势能,如此设计不但让Oclean冲牙器工作时震动更小,声音更轻,也实现了多极压力调节,支持9极的压力模式。
④ 抽水的实现不是直接用水泵而是巧妙地利用空气的压力所形成的动能转化成吸水、出水。
⑤ 在防水设计上顶部、顶部都采用了密封圈防水,外壳采用一体化制作,按键位置只是做薄利用材料的柔性实现按压,因此能做到很好的防水。
⑥ 在小细节上喷头的360度旋转,水箱及充电接口的磁吸式设计都是为了方便使用而改进的,因此在使用时更加人性人。
⑦ 支持APP连接,可以实现大数据管理,同时更加可以更新不同的方案实现每个人不同的压力和次数,自由度最高,最大化地满足了人们的不同需求。另外支持固件升级,未来可以通过固件的升级来达到更好的使用体验。

Oclean冲牙器的[不]足:

① 没有标配送充电器,虽然手机的5V USB口充电器、充电宝都能充,倒也不存在无电可充的尴尬。但是我个人不希望看到像iPhone12这样都悄悄地把充电器另售还能美其名曰环保的情况变成潜规则,如果在购买时能自主选择带还是不带就更人性化了,至少作为消费者我会感受到被尊重,这是一种态度。
② 虽然送了2个喷头,但是喷头造型单一,有时候特别的区域就不适用了。比如我的一颗牙齿长歪了,有时候食物会残留往牙根方向而不是在两个牙齿的缝隙之间,这个时间配送的喷头就爱莫能助了,希望有一个更小更尖的喷头深入到这些特别的区域实现更广的适用性。
③ 电量显示仅仅是在APP中,水箱的水位也是在APP中数字化显示,虽然显示得很精准精确到百之一,但是我更希望还可以直观地在Oclean冲牙器中看到,比如将3个模式指示灯一开机亮起时以3灯、两灯、一灯显示大概电量,最后再停留在所在模式灯。虽然电量不足时有红灯亮起也足够支持本次冲牙,但是我的习惯不好,我是不会这么准时去充的,更早一些知晓自然更好。
④ 配送的旅行盒固然方便,但是上盖内的固定喷头卡扣容易掰断,使用需要注意不要用力过猛。

Sanghua点评:

Oclean冲牙器采用独特的空气动力冲牙技术,解决了微爆气流式技术用力过猛而伤牙龈的安全隐患,同时也不存在微爆气流式技术冲力小冲不干净的尴尬,在提升清洁效果的同时也保护了牙龈。喷头360度可旋转设计、磁吸式水箱、磁吸式充电式都是为了使用的方便而存在的,此外APP的加入可实现大数据管理及按需要设置方案,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而更小的体积带来更好的拿捏体验和便携性,可以说是亮点多多。当然也存在着一些遗憾如标配无充电器、喷头的造型单一、电量显示仅仅是在APP中等不足,结合双11特价活动(PS:原价799),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冲牙器,通俗的叫法是水牙线,它的作用是清除牙刷刷不到的区域,如牙缝之间的区域的食物残留,而不要错误地以为有了冲牙器可以不刷牙。最好的做法是先用电动牙刷在清洁牙齿表面及大颗粒卡死的食物,再用Oclean冲牙器清洁牙缝间小颗粒的残留物,这才是最佳组合,达到了即清洁牙齿表面同时清洁牙缝的目的。

网友A:
  应该掺点金刚石沙 要不然冲不干净

网友:
其实空气动力有点像压缩机喷漆头,自喷漆等原理。我觉得空气动力更适合用在硬盘轴套,用气压悬浮替代特殊润滑脂,顺便适合笔记本风扇微型轴承系统,用空气悬浮替代容易变干异响的液压轴承。

网友:
拆机好帖。然后去淘宝看看

网友:
这种冲牙器才是比较精密的机电一体化了

网友:
没有五十块买不到吧

网友:
做工不差了吧。说的,拍的也不错。

网友B:
谢谢分析,价格得499往上了吧

网友C:
到底好不好用?还是只是为了广告推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底好不好用?还是只是为了广告推广?

用来取代牙线那么好用。如果想纯用他替代刷牙那么不够,用他清洁牙缝好使,但清洁牙齿还是得用电动牙刷,冲牙器作为补充。

网友:
实际的内部图那

网友:
这个挺复杂啊。

网友D:
我想知道这种是单发的还是像机关枪那样连发的。这种因为装水少,飞利浦有些是单发,摁一下,喷一下,想想都不好用。而且文章描述的用法和我的习惯相反,我喜欢先用牙线或水牙线,然后再刷牙。觉得牙缝清理干净以后才能刷得更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这种是单发的还是像机关枪那样连发的。这种因为装水少,飞利浦有些是单发,摁一下,喷一下,想想都 ...

支持单发和连发都行。第一个模式是手动,单发,长按连发。第三个模式是自定义,可以自动连发,还可以定时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单发和连发都行。第一个模式是手动,单发,长按连发。第三个模式是自定义,可以自动连发,还可以定时 ...

这样还成。不过我更喜欢简单的控制,摁一下连发开,再摁一下关闭的。不用手机控制,也不用看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析,价格得499往上了吧

查了一下,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价格。我看到的是899,打折也要700往上。

网友:
没用过水牙线的人设计的键盘产品,靠想象啊。
采用水泵直接驱动水流直冲,类似于高压水枪,存在用力过猛而伤牙龈的安全隐患。
你当牙缝嵌入物靠吹可以吹出,刷可以刷出?人家水牙线会损伤牙龈?个人体验,冲牙器最大好处是冲出牙龈与牙齿间隙中的淤血防止化脓滋生厌氧菌。
用到的都是家用电子血压计里的泵和电磁阀,人家几十块一个还外带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掺点金刚石沙 要不然冲不干净

一不小心变成水刀了……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价格感觉比较虚啊!

网友:
能做成这样的,一定是给国外大品牌odm或oem的团队。。

工程上设计越简单越好, simple is the best。。一个牙刷搞得和当年sony的walkman或 Hi 8录像机一样精密。。是否被认可需要市场考验

质量好不好,只有大量用户使用两年以上,才知道。。厂商自己拿着一堆工程样品天天压力测试, 也不定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