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无治WZ5005数控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拆解

楼主(2020-11-11):
       无治WZ5005 数控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满负荷温升测试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996
       本文是拆解过程:

前面板

后部,双层主板完全是卡扣固定,无螺丝

取下编码旋钮

+ — 输出接线柱需要焊下来

可以分离了

唯一散热片上有颗螺丝

4只管子应该是RU7570L---N沟道 75V 70A MOS管,RDS (ON) =9mΩ

U2无型号----像是驱动4只管子的芯片

单片机 存储器 晶振

体积与zt-x万用表对比

官方的尺寸参数

主机和附件

包装

无治WZ5005 数控可调直流稳压电源参数

网友:
看上去适合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电池组输入,恰好组合成二次电源。如果适配器输入会组合成三次电源,动态响应可能会慢点。应该像电动车联盟论坛,多开发点220伏输入成品可调电源,有低于36伏弱电版本和高于36伏锂电池组充电强电版本。

网友:
路过看看,我的还没时间把玩

网友:
已经有睿登6006了,这个就不想了

网友A:
已经有睿登6006了这个就不想了

网友:
谢谢分享。。。。。有抱得美人归。。。。

网友:
下一步老哥得找个合适的壳子装起来了吧?

官方尺寸那张图放倒了

网友B:
拆也拆了,测也测了,可以送了

网友:
毕竟价格在那,和睿登比还是有些差距的

网友:
很不错的样子啊

网友:
倒是比较小巧

网友:
看着还不错,总觉得这种DC/DC转换器叫电源不合适

网友:
手持固纬GPE-1326C 观望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睿登6006了这个就不想了

睿登没这个用料好吧

网友:
这个价用了STM32还算良心了,感觉很多厂家都在做数控电源啊,个人DIY的也多

网友(2025-01-20):
感觉不错,有机会弄一台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也拆了,测也测了,可以送了

过把瘾就没激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