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遥控报警器突然失灵------求教

楼主(2020-11-11):
冬天 傍晚 刷车后 (没有发下设备进水)  遥控报警器(应该是后加装的)都正常工作,半夜操作几次后,发现 车锁开关的声音、动作越来越小,第二天中午发现  ,遥控失灵不能正常开门,钥匙手动开门后报警,断开主机电源,能正常启动车辆,主机通电后依然报警;

后来  ,按住钥匙的  解锁 键,点火开关3 (10次)次开关动作,后发现主机不报警了,指示灯不闪烁了,震动报警器灯亮有反应,点火开关在关闭的时候,主机有解锁开车的动作,但是遥控器三个键都没有操作反应!!!

这个是钥匙需要重新匹配还是 怎么  检查
求教大神

上面没有 直接的 按键 学习

网友:
查查遥控电池有没有电了

网友A:
重新匹配遥控 丢码了 具体百度搜索铁将军遥控匹配

网友:
看下车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干扰,我之前遥控也是突然不能锁车,有时候锁上过一会儿自己就开了,去修车的地方,让我去修汽车电路的店,修汽车电路的让我去找修锁的,后来我自己把门板拆了,发现里面都好好的,就排查车上加装的东西,后来发现是买电子狗送的一拖三点烟器的问题,把它拔掉扔屋里后再也没有出现遥控失灵,车门自动解锁的问题

网友:
遥控器电池,遥控器与主机没有匹配,主机进水,外界干扰源

网友B:
确认遥控器电池,你这个是铁老大?还是卡仕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遥控器电池,你这个是铁老大?还是卡仕风?

上面 没有任何 品牌 信息   型号都不知道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匹配遥控 丢码了 具体百度搜索铁将军遥控匹配

这个 没有学习键  也没看出 品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