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OTIO液晶时钟更换液晶屏背膜

楼主(2020-11-11):
OTIO便宜电子钟,显示屏老化,中间发黑,淘了几块差不多大的液晶屏,无背光的那种单色屏。显示屏发黑,一般是液晶屏后面的反光膜老化,液晶屏前面的偏光膜不会坏,屏背后先是一层偏光膜,再一层反光膜,因反光膜不好买,所以偏光膜和反光膜一起撕下更换。

电子钟,中间黑,

准备拆背膜的液晶屏

屏的背面,用刀片撬起,刀片贴着玻璃,2层膜一起撕。
电吹风加热,慢慢撕。

撕下的膜

拆钟,取出液晶屏,也用刀片贴着玻璃,撬起,撕掉

贴上好的膜

回装,显示正常。因用锂电池试的,电压高了,能看到不显示部分。

网友A:
斑马纸怎样粘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斑马纸怎样粘回去?

斑马纸淘宝买新的,再买个压头,热压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斑马纸怎样粘回去?

这个钟是用导电胶条的,上下各一条。

网友B:
老王家的屏都这么玩?拆模呀。老王这个屏是240160的,可该8位数据线,做个时钟它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王家的屏都这么玩?拆模呀。老王这个屏是240160的,可该8位数据线,做个时钟它不香么? ...

水平有限,只能动动手,这个钟是10元2个买的。

网友C:
我的倒是没有老化,屏幕中间变黑是反光膜的锅吗?我有几个点阵屏也是中间变黑感觉应该是偏光膜坏了吧…不懂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倒是没有老化,屏幕中间变黑是反光膜的锅吗?我有几个点阵屏也是中间变黑感觉应该是偏光膜坏了吧…不懂 ...

基本是反光膜的关系,单撕反光膜会在偏光膜上留下很多胶,除胶麻烦,单独反光膜没找到。反光膜撕下就没用。所以反光膜和偏光膜一起撕,屏玻璃上不留胶。一些万用表屏黑了,也可用此方法。

网友:
我已经不小心搞坏2个手机屏了。楼主够细致。

网友D(2021-09-12):
更大的反射膜+偏振模(13X17cm)哪里有卖的?也要买个大液晶屏自己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大的反射膜+偏振模(13X17cm)哪里有卖的?也要买个大液晶屏自己拆?谢谢! ...

反射膜难找,偏光膜TB上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射膜难找,偏光膜TB上有的

反射膜可以用文具店或花店的反光纸。懒的话找光盘贴上去。

网友(2022-02-20):
如何改用锂电供电?

网友(2024-06-04):
心灵手巧 角度不对的会用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