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Mehs分布式路由器和电力猫 我应该选择前者还是后者?

楼主(2020-11-11):
我应该选择前者还是后者?

网友:
前者 紫薯布丁

网友:
除非很少走动,有条件最好用Mehs分布式路由器,即使每个房间都装一个电力猫,走动的时候还是很不爽的

网友:
电力猫是最后应急的。

楼主:
走动是有的,主要是大厅需要有线连IPTV,而主路由又不在大厅,现在一直用紧百兆的电力猫,没有什么问题!但有些位置的wifi能连但无法上网,所以有点想换千兆的路由器!

楼主:
而且现在的机顶盒都是用千兆宽带的了,我买了芝杜!想换个路由方便以后可以用局域网看4K原盘电影!分布式路由不知道是用无线传输还是用桥接的?有没有用电力传输的?

楼主:
现时很需要一个千兆带无线的又可以分布于各个各落的子母路由器!

楼主:
而且子母路由器的子路由一定要可以有线连接给IPTV!

网友:
还是推荐mesh吧,随意扩展

网友:
都不选,走有线最稳定...

楼主:
不是自己房子,不想拉线!其实电力猫也比较稳定!

网友:
有条件还是布光纤吧

网友:
当然选前者

网友:
已经装修选mesh,电力猫过空开有问题
没有装修选铜缆,首选六类线,线芯要足够粗

网友A:
你现在已经用的就是电力猫,在wifi弱的地方加个带无线的电力猫就好了。mesh路由,可以有线连接和无线连接。有线当然更稳,想要好体验,当然是钱多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已经用的就是电力猫,在wifi弱的地方加个带无线的电力猫就好了。mesh路由,可以有线连接和无线连接。 ...

我理解的有线连接是电力线吗?看好华为Q2 Pro

网友:
如果没有使用2.4G频段的设备,那还是mesh比较好,现在支持mesh组网的路由器,信号穿墙能力都挺强的

网友:
mesh显然更好。
也请看到帖子的坛友推荐性价比好的,现在都很贵

网友:
AC+AP》》MESH》》电力猫

网友:
根据自己的预算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