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剃须刀电路是怎么关闭的 有点不明白

楼主(2020-11-11):
按下开关K后, V2基极电流经过R7、R6、R9和R8到地,此时V2导通,V2集电极为高电平,V5因栅极为高电平而导通,电机运转工作。同时,R8两端的电压经D4和R15使V6导通,点亮LED,表示此时正处于工作状态。在此过程中,V3因基极为高电平而导通,拉低V2基极电压,从而让V2保持导通状态不变。
    当再次按下开关后,在电阻R6和R10的作用下,V3因基极电压拉低而截止,V2也随之截止,电机便停止转动。V4在充电时控制V2和V3截止,防止充电时启动电机。
R6 R10是怎么拉低v3 基极电压的搞不明白

网友:
来个双稳态电路。

楼主:
c4是不是该一端接地一端接开关啊

网友A:
不用发站内,有问题直接帖子里@就行,你的问题参考这个就行,大同小异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7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发站内,有问题直接帖子里@就行,你的问题参考这个就行,大同小异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 ...

我就是看到了那个帖子才加你好友 想你请教这个问题的  那个电路是利用两个电容充放电开开启停止电路的 但是这个电路就搞不明白了 那个c4起什么作用? c4在电路运行前两端都与电池正极连接 一开始我以为电路画错了  后来在电路板上我量了一下电压看了电路板上的电路确实没画错  就是搞不懂这个电路是按下开关后怎么停止的麻烦您给讲解一下

网友A:
上电v2基极被r5,r7拉高,v2截止,同时c4上端为正,下端通过r5,r6也到正极,因此c4被放电到0v,c4上下端电位都为高电平。v3被r14下拉截止,v5被r8下拉,因此初始状态三管都截止,负载不工作。当按下按键c4下端高电位通过r9,r11 到v5栅极,v5导通,负载接通。与此同时开关按下时另一路电流通过开关下端到r10,v3基极到地,v3导通,集电极电位变低,将r5,r7节点拉低,v2导通,v2集电极输出高电平到r9,r8节点替代按键维持v5栅极高电平,因此v5持续导通自锁。v3导通的同时,集电极通过r6将电容c4下端电位拉低,待再次按下按键时,c4下端低电位(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将v5, v3 ,栅极和基极拉低,两管关断,负载被切断的同时,v3关断后v2基极电位重新被r5,r7拉高,v2也被关断,v2集电极不在输出,松开按键后v5彻底截止,如此循环。v4充电时把v3基极拉低,防止充电时按下按键导致误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v2基极被r5,r7拉高,v2截止,同时c4上端为正,下端通过r5,r6也到正极,因此c4被放电到0v,c4上下端电 ...

这个电路c4无极性电容变成有极性电容 正极接按键开关 负极接地很容易明白 就是无极性电容一端接正2.4伏 接按键开关的那端一会是2.4伏一会是0伏 一会又变成2.4伏 我就不知道这个电容该怎么充放电 充放电电流怎么变化 文化水平低电子电路是我自学的 还没接触过无极性电容的电路

楼主:
这个电路c4无极性电容变成有极性电容 正极接按键开关 负极接地很容易明白 就是无极性电容一端接正2.4伏 接按键开关的那端一会是2.4伏一会是0伏 一会又变成2.4伏 我就不知道这个电容该怎么充放电 充放电电流怎么变化 文化水平低电子电路是我自学的 还没接触过无极性电容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