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Sandisk cruzer facet 32G黑胶u盘加装LED指示灯

楼主(2020-11-11):
地下捡的,插上能用,但没有指示灯,于是拆开看看是不是坏了,结果拆开一看,黑胶的,只有四个裸露的空焊盘,测了一下左右俩互为冗余,也就是说等于一个焊盘,于是找来同样是捡来的破usb硬盘盒主板,从上面摘了led和电阻焊过去(电阻在线测的有200多欧姆,具体阻值没细查)。

拆件的板子

焊接方法

插上后一次点亮,不算刺眼,空闲的时候是呼吸灯效果,读写盘时闪烁。

反面
“升级”完毕。

网友:
兄弟你的帖子差点意思,焊在什么地方连个图片都没有,只看到灯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