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ROSE 拆解』无治WZ5005 数控可调电源 入手拆解小试。

楼主(2020-11-11):
最近单位比较忙,连续一个月没休息过。。。到手几天了才有空发帖包装盒比较简单。不仔细看,还以为在电子市场买了个工包零件呢。。。

盒子里面的保护还是很到位的。

一个电源面板,一个wifi小板,外加一条电源线。

线材还是比较柔软的。看插头做工也还不错。

夹子比较厚实,手感也不错。

面板尺寸120mmX70mm 还是比较小巧的。

开关上的图标有点奇葩。。。应该是电源的图标中间加了Z字的logo。

背面基本全裸。

关机的时候,电源按钮呈呼吸灯状态。

不过这个呼吸灯不太线性,能明显感觉到亮度的阶梯变化。

开机状态。

液晶屏为1.8寸。虽然分辨率不高,但是可视角度很好。

按下编码开关会弹出设置菜单。

除了主屏数字界面,还可以选择曲线图。

曲线图模式还可以调节分辨率。

按方向键还可以切换到 AH WH 时间 输入电压界面。

四个方向键长按可以调取快捷输出。
可以设置好几个常用的电压,然后通过方向键快速调取。

电压,电流等设置相对来说有点麻烦。
需要先按下右侧的VSET,然后通过左右方向键来选位,然后转动编码开关来调节。。。
这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
感觉直接用VSET 来选位,编码开关调节比较方便。
先来试个0.5V。

1V。

3.3V。

4.2V。

5V。

8.4V。

9V。

12V。

输出电压还算可以的。
电流设置个10mA试试。

50mA。

100mA。

500mA。

1A。

2.5A。

5.1A。

这个精度对于日常DIY,维修,测试啥的完全够用了。

把WIFI模块插上试试APP上都能干啥。

插入wifi模块后的样子。

菜单里需要把接口从COM,改成wifi。

然后手机下载,安装APP。
不过包装盒上的两个二维码都无法下载。最后还是通过百度云下载的。。。

软件体积很小,只有2.4M 。
而且装好后也没有烦人的乱七八糟的权限。
只有一个存储和位置权限,这点值得表扬!
软件界面如下。

电源重新开机会进入配网界面。

配网成功后点上面的连接就可以同步了。

基本设置都可以在APP上完成。电压,电流什么的,直接输入数字按回车就好。

还可以生成表格。

楼主:
本楼开始拆解。首先需要把面板上编码开关的旋钮拆下来。

然后要把两个接线柱的焊点焊掉。

取下接线柱。

外壳两侧有卡子固定着电路板。

先取下上面一层电路板。

取下来的电路板全貌。

这个大电感的个头和重量都不小,但是却没有打胶。。。

XL7015 DC-DC降压IC。

B62891 DC-DC升压IC。

无标IC一枚。。。

M5333 LDO

6008 mos

GS8332 运放

散热片拆了看看。

四个MOS,上面涂着硅脂。

第二层电路板正面。
液晶屏是用双面胶粘在电路板上的,没有限位,只有电路板上丝印的定位线。
不过我这个还是贴的有点歪。。。自己调整了下位置。

背面零件很少。

主要就是这个STM32单片机。

24C02

两个稳压IC。

机壳

液晶屏的保护玻璃应该是一块亚克力板。
四角有胶粘的痕迹,不过。。。好像没粘牢。。。

外壳内侧看,电源开关上面留了一个micro usb口,估计是用来做联机用的。
其实不如直接预留一个USB母口,固定输出5V2A,毕竟现在USB设备很多,维修的时候经常会用USB供电。
直接预留一个5V2A的USB,加上电流,电压检测会方便很多!

总体来说这个电源还是非常不错的,精度够用,功能也多。价格和颜值都可以的。
唯一的一点不足就是,电压,电流这些设置有点繁琐。。。

网友:
120cm*70cm也算小

网友A:
感觉还不错啊,快把价格发上来好让我死心

网友:
姐,好久不见了

网友B:
看来雪MM又收到评测产品了
发现现在的设备仪器联网快变成基本配置了
等明天的牙膏ing

楼主:
呃。。。失误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不知道多少钱

网友:
比谁小的话,我的升降压模块超小,比电压电流表头都小,缺点原装可调电阻芝麻大小不适合经常调压,于是加了多圈电阻,再加了两开一关船型开关,直连和升降压模式切换。

楼主的可调电源非常适合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电池组输入,恰好组合成二次电源。如果适配器输入会组合成三次电源,动态响应可能会慢点。应该像电动车联盟论坛,多开发点220伏输入成品可调电源,有低于36伏弱电版本和高于36伏锂电池组充电强电版本。

网友:
雪姑娘用的都是高级货!!

网友:
跟睿登“一毛一样”的风格。
就像没有数字键的6006或是加上方向键的5005.
内部pcb的风格也一毛一样。大佬们可以透露点两家背后的py交易么?

网友:
谢谢分享。这些玩具越来越高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不错啊,快把价格发上来好让我死心

免费,心里的草拔不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雪MM又收到评测产品了
发现现在的设备仪器联网快变成基本配置了
等明天的牙膏ing ...

以后不带5G的产品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砖家们说未来连每一卷厕纸都会带5G物联网的,我相信他们说的,唯一一点不确定的是厕纸的5G流量费是谁掏。

网友:
那个M1-m4的按键是不是可以设定电压电流?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不带WiFi的,双11优惠价99元。刚发货,还在路上呢。

网友:
难道没人说价格99¥吗,到处在搞促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不带WiFi的,双11优惠价99元。刚发货,还在路上呢。

没意思99元,

网友:
那个无标的控制IC我知道是啥,前几天设计的一个产品上用的  24-36V转12V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