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台达 90w ADP-90MD H电源拆修

楼主(2020-11-11):
钓鱼台上5块包邮收了一个故障台达电源,到手后发现电源特别新,输入线插头的塑料扣都在,测试输出电压在4.5V左右跳动,拆机发现内部是原装,初级多脚芯片是DAP013CA,次级只有一个贴片的TL431,拆掉次级的TL431上拉电阻76.8k换成100K想试试看电压会不会比4.5V 高,测试输出电压到了24.5V,心想可能没有问题,过了几秒钟发现输出电压逐步下降,断开初级220V,大概过了10秒左右,发现输出电压又回到了24.5V,这现象自从上论坛以来,没有见到过哪位坛友发表过类似帖子。76.8K 电阻找不到了,在100k电阻上并联一个330K,输出电压到19.5V,上班地方没有负载,于是用笔记本当小白鼠,将笔记本电池放电一会,连接到这个电源,再输入端连接220V,发现带负载情况下,给笔记本正常充电,2小时后无异常,断开负载电源就没有输出了,再连接笔记本还是无输出。

冒险带电测试了一下空载情况下初级电容的电压,发现450V还在逐步上升,初级电容还没有爆,赶紧断电。搜索百度台达电源的维修帖子,终于在迅维网发现了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8650-1-1.html,按帖子的方法拆掉两个电容,输出电压稳定在19.5V几分钟无变化,冒险测试初级电容电压在310V左右,问题得到解决。拆除并联的330k,24.5V搞定,准备做CN3765充电板  “21V      5串 ”  锂电池的电源。

出现上述现象可能是初级电容电压过高,电源启动保护,断开220V,初级电容电压下降到310v左右时,电源又恢复启动,输出电压恢复正常,直至电容电量放完。

网友:
不错的方法,我的清华同方笔记本电脑原装电源故障,只是给客户下载大文件要急用,入手一个兼容电源,等有时间也拆开检查故障点,修好后换回,兼容电源当应急备用。

网友:
你们总能买到这样的东西,我就很少看见

网友:
好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A:
钓鱼台上5块包邮收了一个故障台达电源
有这个平台吗?钓鱼台  5块还能包邮 这个了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钓鱼台上5块包邮收了一个故障台达电源
有这个平台吗?钓鱼台  5块还能包邮 这个了得了。 ...

钓鱼台=撕逼鱼=咸鱼=闲鱼

网友:
5元还包邮,亏本出的?

网友:
5块钱连运费都不够,良心卖家啊

网友:
看不懂这两个电容到底是什么原理,起什么作用,希望大神能分析一下解惑,图中的C2和C3:

网友:
厉害了啊 分析的思路

网友:
还有?朋友

给个链接!  一台Sony电视正需要

谢谢

网友:
是的,这个问题我在2017年修理过一个给海尔笔记本的适配器修过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整流桥上要弄上两个CBB,这个是这个设计的通病,电容单边损坏之后,导致的后果就是原来的整流电路,在电容的作用下变成了倍压电路,从而PFC处的电压异常会跳变到570V左右,我曾经遇到过,让我弄了一晚上到深夜才搞明白,

网友:
就是倍压原理,其中一个电容失效了,平衡被打破了!!!

网友:
拆件也好啊,卖家果然厉害

网友:
这个不是倍压,,,如果这两个电容任何一个短路就是烧保险,,何来倍压
倍压电路是整流后的电容用来升压,,而且这种功率的电源江苏倍压,,也不是这个容量的电容能提供够电能的
这两个电容的作用是取样给IC,,具体作用自己分析吧,,不是一两句就能说明白的

网友:
电容单边损坏之后,导致的后果就是电压异常会跳变到570V左右

网友(2022-07-28):
多谢!联想adp-90xd,大电容爆了,短路烧保险,看楼主的贴,发现这两个电容也是坏的,赶忙拆下

网友:
又捡漏了,不过好像还是翻车的多

网友:
这电路可能是功率因数校正,pfc电路。两电容失衡,变倍压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