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少见的老通信电源亚力ALLIS AEC R2485-48V/50A,大伙给看看好改可调不

楼主(2020-11-12):
亚力ALLIS AEC R2485-48V/50A
这电源百度能搜到几个词条,都是以前的广告,似乎没人玩过,国外搜索可以找到PDF说明文档,有需要的朋友我可以上传。
机器6公斤重,无风扇设计,铝散热器很扎实,看着有些像艾默生HD4850的设计,但开壳后发现这货的做工用料比艾默生强多了,就是有些老,下面我就先拆吧,能拍的元件型号我都尽量拍清楚。

机器高度有27CM,不算小了

密实的铝散热片

侧面

面盖不打开拆不下上盖,结果一用力卡子断了,原来是要把前面的标签撕开然后再捅卡子才能打开

面盖打开里面有个螺丝,下掉就全打开了

终于看到内脏了

四个450V470UF的黑金刚电容,爽

三个黑金刚80V1000UF电容

保险管都这么粗大

这也是个保险么?上面写着英国制造,连接的输出负极

很厚的铜片过桥,那根加焊的不知是什么材料

一水的红WIMA MKP10

三个变压器似乎都是铜箔的

接口看上去很简单,就是AC入DC出,没有什么复杂的接口,一会直接通电试下

前面的两块立板都是接插件连接,直接拔下就行,感觉很方便改装接线

一片UC3854N,一片UC3845AN,旁边都有可调电位器

两块板子都拆下来了

改可调应该就是从这块板上入手了

背面图我为了方便看把图片左右镜像了一下,
连接UC3854N 12脚的电位器228欧,电位器另一端经过一个8.17K的电阻接地,
连接UC3845AN 8脚的电位器493欧,电位器另一端经过一个3.86K电阻到3845的4脚

目测没有什么烧毁的元件,保险也都是好的,上电试机,电源指示灯亮,ALARM警示灯闪烁,不知什么意思

测量输出有54.4V

很方便的接线柱

这是前面板的显示模块

下面是PDF档的部分内容

网友A:
我看着有点像程控电话交换机电池供电柜上的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着有点像程控电话交换机电池供电柜上的电源模块

似乎是给电池供电的

楼主:
有没有兄弟给个改可调的方案啊

网友(2021-06-06):
不是没有风扇而是机框有风扇被动散热

网友(2021-09-16):
该照的地不照,尽照电容和变压器,改这些能调电压?3854是pfc的,3845估计是辅助电源的。

网友(2022-11-02):
我能把你的猫改成可调

网友:
用料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