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你们的大有2903都还好吗?

楼主(2020-11-12):
我这两三年买了大概7个左右的2903吧,自己的两个用了两年,坏了一个,当然这个原因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换125的夹片,经常用130直径左右的切割片,这个坏了我无话可说,不过我帮朋友买的五个坏了三个,这质量有点问题……一个是驱动烧了,打开看了下,壳子里面都烧了个坑,味道放几个月都还有,还有两个是一批买的,故障都是一样的,空载能转,一负载就很容易自己停,不过手上别的工具质量还是不错的,电锤和电钻都没任何问题,5401倒着放了半年,壳子有点渗油,别的挑不出毛病了,大有这角磨机能算设计缺陷了吧,我换了个山寨驱动,能用,但是耗电

网友A:
家用角磨机应该是最没用的,有个插电东成一年都不一定用一次。感觉这玩意不太安全,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B:
保护罩都拆了吧,注意安全,已经花了这个价钱为什么不直接买125型的,角磨机也是有额定功率的,兰博基尼再怎么高大上也干不了后八轮干的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家用角磨机应该是最没用的,有个插电东成一年都不一定用一次。感觉这玩意不太安全,能不用就不用 ...

就是不安全所以才用锂电的,可以调速,卡死的时候自己就断电了。不会反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罩都拆了吧,注意安全,已经花了这个价钱为什么不直接买125型的,角磨机也是有额定功率的,兰博基尼再 ...

没有,换了更大的保护罩,我是不会用没有护罩的角磨机的,一般出去干活不管用不用,都是自己带自己的工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安全所以才用锂电的,可以调速,卡死的时候自己就断电了。不会反弹 ...

除了抛光,一般切割没必要调速,最高转都嫌慢,还调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角磨机应该是最没用的,有个插电东成一年都不一定用一次。感觉这玩意不太安全,能不用就不用 ...

按要求操作就安全,不按要求瞎搞,啥工具也不怎么安全

网友D:
感觉你这个坏正常得很,看样子是重度使用的,用个年把换也应该,所以,你的会坏,家用的就难了,家用的用个三五年可能没你一个月用得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家用角磨机应该是最没用的,有个插电东成一年都不一定用一次。感觉这玩意不太安全,能不用就不用 ...

角磨机特别有用,
尤其这款无刷的,
声音柔和,
用着特别爽,
楼主用坏这么多把,
还继续买,
就是因为有用吧

网友F:
感觉转速慢了点,要是能有一万转就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你这个坏正常得很,看样子是重度使用的,用个年把换也应该,所以,你的会坏,家用的就难了,家用的用个 ...

也就一百多个切割片吧,前两年用的都是绿片和黄片,没买到好的切割片,一块电池可以用掉两个,现在用利虎的黑片,这个切割片是180mm直径的,在我切割机上用到还剩130直径的时候拆下来,换到角磨机上继续用,一个切割片能用三个电池,真的是厉害,虽然价格贵了点,这基本算不上重度使用啊,我这个坏了也不冤,我朋友那两个,去年十二月左右买的,当时工地已经放假了,今年五月才开工,七月的时候就坏了,而且在车间的时候他们都是用插电的,只有去工地安装才拿这个,当时在咸鱼上卖坏机的时候,看起来就和新的差不多,除了壳子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转速慢了点,要是能有一万转就爽了

直径大点,线速度就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角磨机特别有用,
尤其这款无刷的,
声音柔和,

角磨机确实是用的多的,我买几个是因为做不锈钢的时候,打磨和抛光不用来回换轮子,我手上目前也就用坏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你这个坏正常得很,看样子是重度使用的,用个年把换也应该,所以,你的会坏,家用的就难了,家用的用个 ...

本来就是工业用工具,大有的保修才六个月,家用的人,电池容易放坏了,

网友G:
100的当125用,怎么够用,功率不够那命凑,所以寿命变短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0的当125用,怎么够用,功率不够那命凑,所以寿命变短

我研究过,大有这款,100的驱动和电机什么的都是和125的通用的,除了主轴以外其他基本一样的,我说的不是我的坏了,是我帮两个朋友买的几个,坏了一半

网友:
大有的定义就是玩家用用玩玩吧  你这样重度使用

网友:
一直想买来着,一直没买。

网友H(2021-06-17):
引用 楼主:
没有,换了更大的保护罩,我是不会用没有护罩的角磨机的,一般出去干活不管用不用,都是自己带自己的工具 ...

楼主,能不能发个更换配件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不能发个更换配件的图片

换山寨驱动的那个机器已经被人顺走了,可惜的是还搭上了我一个9A 的电池,还是想看改125的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