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建伍组合音响来回跳带,怀疑光耦 有问题

楼主(2020-11-12):
求助建伍组合音响来回跳带,怀疑光耦 有问题 但不知啥型号 也不知道啥原理  是不是轮子转动 就有光信号呀

网友A:
来回跳带 是啥意思?是播放磁带 自动来回翻面吗??

网友B:
检查一下传动系统

网友C:
很多翻转磁带都是靠阻尼轮的,放到最后磁带放完了,转动阻力大了就带动阻尼轮下面的翻转机构,你先用手盘盘是不是磁带转动阻力大了

网友:
那个不是光耦,是个光电传感器,用来检测磁带收带盘是否转动 。那个led的光是射出来照在反光或者透光的轮子上的。拆开机芯能看到,在机芯上,而不是在电路板上

网友D:
如果是磁带来回翻转的话:建议换换磁带看看,或者利用磁带快进、快退各1遍将磁带整理一下,再播放看看。如果还不行的话,就要考虑皮带维护或更换了。

网友:
检查下磁带翻面的转换开关,此开关接触不良时,时通时断也有可能出现此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回跳带 是啥意思?是播放磁带 自动来回翻面吗??

是的  来来回回的  但播放有声音  机械部分已拆开加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传动系统

已检查  但不懂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翻转磁带都是靠阻尼轮的,放到最后磁带放完了,转动阻力大了就带动阻尼轮下面的翻转机构,你先用手盘盘 ...

没有  我不放磁带  用夹子夹住开关  也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磁带来回翻转的话:建议换换磁带看看,或者利用磁带快进、快退各1遍将磁带整理一下,再播放看看。如 ...

皮带换新的了  不放磁带  用夹子夹住磁带开关进行测试  也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回跳带 是啥意思?是播放磁带 自动来回翻面吗??

补充一下  用夹子夹上开关试机  快进⏩也是运行10秒左右停止后反转  再过10秒左右  再次反转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  用夹子夹上开关试机  快进⏩也是运行10秒左右停止后反转  再过10秒左右  再次反转   ...

说错了  是2秒左右

楼主:
已修复了  不知道啥原因  拿出来平放就好用   然后调整调整螺丝  就好了  估计是螺丝引起的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