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小米摄像头不能180℃旋转和开机拆解

楼主(2020-11-12):
同事的小米小白摄像头能上下左右旋转,小孩好奇一直扭转上部,终于开不了机,拆开看看

楼主:
这个排线被扭乱了,在淘宝没有搜索到,坛友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吗?

网友:
小孩说,看你转得慢,我用点力,让它转得更爽

网友:
这个线还能自己修,两端pin to pin接回去就好

网友A:
PIN对PIN还好,要是中间有交错就难修了

网友:
看两边有没有pin定义吧

楼主:
这个线太细了,焊不了,两边没有定义pin

网友B:
这线坏了就闲鱼收尸体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线坏了就闲鱼收尸体去吧!

这可能是最可行的办法

网友:
个人觉得修这个排线不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IN对PIN还好,要是中间有交错就难修了

看来还是手持式三轴稳定器高级,航向轴电机可以360度无限旋转,估计里面有滑环电刷,解决死角和自拍模式,全景模式等问题。开源飞控下的storm32三轴无刷云台,每个无刷电机都有结实的限位块,估计连18岁以上都拧不断限位。

网友:
玩坏了吧

熊孩子的零花钱又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还是手持式三轴稳定器高级,航向轴电机可以360度无限旋转,估计里面有滑环电刷,解决死角和自拍模式 ...

云台一般有两种损坏方式,一个是码盘电机抽风,一个是轴壳裂了断。

云台轴壳都是锌合金的没啥强度。一拧限位带着转!

网友:
再买个,也不贵,现在不流行修,都是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