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linux下双网卡绑定——实现:失效保护(冗余)和双网卡负载均衡

楼主(2020-11-12):
Linux bonding驱动提供了一种方法,用以把多个网络接口(network interface)组合成一个逻辑的"bonded"接口。Bonded接口的工作方式取决于驱动的模式:不同的模式提供了热备份或负载均衡等不同的服 务。此外,驱动还会监控链路的可用性。 Bonding驱动最早来自Donald Becker针对Linux 2.0内核的beowulf补丁。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变化,最早的来自beowulf网站的工具已经不能和现在的驱动一起使用。

   大多数目前发布的Linux内核都以模块(module)方式带了bonding驱动,ifenslave工具也都已经安装好。如果你的Linux没有,或者你确实需要自己来编译bonding,需要根据具体版本去下载。

1、双网卡绑定好处:

1)增大带宽、实现负载均衡;

2)提供链路冗余,进行失效保护。

2、实现双网卡绑定有哪些方法:

1)最常见的使用bonding

2)Intel ANS (Advanced Networking Services) for Linux

3)Linux 下的 BASP(Broadcom Advanced Server Program)

3、实例:bonding

1.到network-scripts下,创建获复制一个ifcfg-bond0:

[root@root network-scripts]# cp ifcfg-eth0 ifcfg-bond0
复制好了查看一下
[root@root network-scripts]# ll
total 204
-rw-r--r--  1 root root   212 Mar 23 15.42 ifcfg-bond0
-rw-r--r--1 root root   212 Mar 15 15:40 ifcfg-eth0
-rw-r--r--  1 root root   212 Mar 15 15:40 ifcfg-eth1

2.编辑ifcfg-bond0、ifcfg-eth0、ifcfg-eth1  把里面内容替换一下内容
[root@root network-scripts]# vim ifcfg-bond0    //(IP、MASK、子网掩码按自己服务器的需求来)
BOOTPROTO=none
DEVICE=bond0
ONBOOT=yes
IPADDR=172.26.5.16
NETMASK=255.255.255.128
GATEWAY=172.26.5.126
USERCTL=no
TYPE=Ethernet
IPV6INIT=no
DNS1=172.26.1.1
[root@root network-scripts]# vim ifcfg-eth0
BOOTPROTO=none
DEVICE=eth0
ONBOOT=yes
MASTER=bond0
SLAVE=yes
USERCTL=no
TYPE=Ethernet
IPV6INIT=no

[root@root network-scripts]# vim ifcfg-eth1
BOOTPROTO=none
DEVICE=eth1
ONBOOT=yes
MASTER=bond0
SLAVE=yes
USERCTL=no
TYPE=Ethernet
IPV6INIT=no

3.修改/etc/modprobe.conf,添加如下语句

alias bond0 bonding
options bond0 miimon=100 mode=1
注:mode可以为0,1,0为负载均衡,1为失效保护。miimon=100表示系统每100ms监测一次链路连接状态,如果有一条线路不通就转入另一条线。

4.修改/etc/rc.d/rc.local,添加如下内容:

ifenslave bond0 eth0 eth1

5.重启系统,查看网卡信息

6.[root@lyt ~]#vim /proc/net/bonding/bond0      #查看模式及网卡信息。实际mac地址是不一样的

7.测试:可以通过ping 192.168.101.50 -t 测试,然后断掉eth1,看看是否还能ping通

网友:
家里只有一个链路,好像用不上

网友:
很专业,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好多监控和防火墙路由器上有这个功能。小公司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