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海洋王手提式防爆巡检工作灯

楼主(2020-11-12):
无意间得到一个海洋王的巡检工作灯,用来日常维修时还不错,尾部有强磁可以吸附。
外观,11年9月出厂的

灯头部分可以上下

有两种照明模式,一种是中间聚光,另外一种是边山散光。

拆开内部很简单

尾部强磁铁

主控板

4000MA的电池,本来打算更换的,但是充满做放电测试电池容量大于4000MAH.

网友:
差不多一样的路过。区别是边上没散光。

网友:
不错啊,居然是锂电池,我还以为是铅酸电池的,以前很多都是铅酸电池,

网友:
足容量还是不错的,哈哈,等牙膏

网友:
灯头可以活动的吗

网友:
好像是CREE早期金属环XRE封装,光效等级从P4到Q5,有少数可以到R2。旁边应该是日亚低成本封装贴片灯珠泛光,现在不少灯具在用。

网友A:
这个灯的磁铁吸力挺小的,真要让它吸的时候都吸不住,单位也有很多这种电筒

网友:
海洋王防爆灯具最大的特色就是价格高。

网友:
我也有一个像个寻道灯

网友:
塑料真的厚实

网友:
谢谢分享。电池、板子还不错,就是造型太丑了。。。。

网友:
海洋王的比较贵,就是外形差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的磁铁吸力挺小的,真要让它吸的时候都吸不住,单位也有很多这种电筒 ...

单位也有用这个型号手电,单独用尾部磁铁吸配套背带扣,感觉吸力确实不大。不过将尾部吸在大型机械固定平面铁板上稳定度还可以,轻微的敲敲打打肯定掉不了。
这手电焦距调节不好用,聚光模式一条光柱,照射范围窄,散光模式散不了多大而且有黑芯。

网友(2021-06-14):
海洋王除了价格贵,还有一个优点终生免费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