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苹果手机电池的秘密(想尽一切办法让你换手机)

楼主(2020-11-12):
以下内容是测试一个月的结果》

原来它只给电池充电80%,然后显示的是100% 。怪不得刚换的电池也用不久。
按下图把优化电池充电选项关掉,你会发现电池又复活了。
那些年你为苹果手机花了多少冤枉钱呢?
打开电池选项

打开电池健康选项

就是这个优化电池充电选项默认打开

把它关闭

希望对你有帮助
补充说明:
优化充电选项,名义上充电到80%暂缓,到你需要时充满。而实际上到80%充电就结束了,而电量显示100%。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明明100%电量,使用没多久就降到70%以下了。
其实说啥都没用,你关上一段时间试一试,反正也没啥损失。
对于死忠的果粉就请绕道吧。
楼主截屏的这个手机今年刚在苹果官方店换的电池,花了不到300块。
再补充,本坛好多人自己换手机电池。杯具的是苹果从苹果12开始就不能自己换或者到非官方店换任何零配件了。

网友A:
这个冲到80后缓慢充电是对电池的保护 咋成了秘密了。。。意思是不一直使用大电流对电池充电,也不会造成一口气冲到100后循环掉电充电而导致电池损耗。

开启这个选项后会根据用户使用习惯在起床前的2-3个小时前充满电,不会出现过冲现象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冲到80后缓慢充电是对电池的保护 咋成了秘密了。。。意思是不一直使用大电流对电池充电,也不会造成一 ...

最后一句,过冲现象?你还停留在之前的镍铬镍氢电池的思想上?锂电各种保护不知道?锂电你就别想能过冲了,楼主是对的,我也是这么设置的,要冲就直接充满,充满后是用的充电器的电,你拔了才用电池的电

网友C:
吓得我赶紧把优化电池充电关了

网友D:
????????????????
楼主智商堪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句,过冲现象?你还停留在之前的镍铬镍氢电池的思想上?锂电各种保护不知道?锂电你就别想能过冲了 ...

可能过冲描述的不对 苹果这个开关的意思你可以自己百度查一下再想想有没有道理

大家都知道其他机器的充电过程,机器冲到100后当然会停止充电,但机器不是停止耗电的,这时候电池会稍微掉一点电,然后机器重新充满,如此循环往复,而且现在的机器基本上2小时充满,那么假设你睡10个小时,剩下8个小时都在掉电,充电的过程中,这对锂电池有没有损耗你也可以去查询一下,苹果的这个开关旨在把循环充电的次数减少,这样手机会在你醒来之前的2-3个小时才把电充满,那么你的电池循环充电的时间就只有醒来前的2-3个小时,对比其他手机的8个小时,你觉得有没有好处呢?

而且这个开关不是只冲到八十,是可以充满的。哎,怎么会有人认为只冲到8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吓得我赶紧把优化电池充电关了

你不会真的相信楼主说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
楼主智商堪忧

楼主的智商是1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冲到80后缓慢充电是对电池的保护 咋成了秘密了。。。意思是不一直使用大电流对电池充电,也不会造成一 ...

充电80%,但显示是100% 。你问问周边说苹果电池不耐用的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吓得我赶紧把优化电池充电关了

你试一周就有感觉。我是测试了一个月,才来发帖的。

网友:
这种事苹果又不是第一次做,上次默认降频被发现还在赔钱,现在换成默认减量也是正常操作,反正那么多选项也不是人人都会去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80%,但显示是100% 。你问问周边说苹果电池不耐用的有多少?

苹果电池不耐用是电池容量问题,别搞这些玄学行吗?您起码也是帮帮团的,就不能好好学习一下,哪怕是查一下这个功能的原理再说话吗,这样很容易误导无知群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电池不耐用是电池容量问题,别搞这些玄学行吗?您起码也是帮帮团的,就不能好好学习一下,哪怕是查一 ...

“暂缓充电至80%以上”是神马意思?

网友E:
这个就是先充电到80%,余下的会根据每天早上拿手机的时间充满。这个时间根据使用手机习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是先充电到80%,余下的会根据每天早上拿手机的时间充满。这个时间根据使用手机习惯来学习的。 ...

你关一段时间试一试,反正也不会有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过冲描述的不对 苹果这个开关的意思你可以自己百度查一下再想想有没有道理

大家都知道其他机器的充 ...

啊?反复掉电充电?能把技术细节了解清楚再大放厥词吗?
你知道什么叫DPPM吗?手机充满电后只单纯使用充电器供电,电池属于开路状态完全不会耗电,直到充电器被移除,这TM国产一块多的锂电池充电IC都有的功能到你这变成技术难题了????
开路放置的锂电池会有小幅电压下降,所以无论高低端充电控制器,都设置了足够裕量的再充电阈值。
综上所述,连接充电器反复充电放电不存在的。一个本科生都可以应用现有的技术产品设计这种BMS系统,苹果做不到?
知道为啥不充满吗?原因非常简单,锂电池完全满电情况下,是最不稳定的,长期满电存放的锂电池甚至会因为内部活性物质自发分解导致鼓气甚至报废。就算是一直循环使用,在满电状态附近屡次循环也将极大地损害电池寿命。  锂电池这种东西跟传统电池大有不同,传统电池呆在满电绝对就是最好的,可锂电池不行,过满过贫都容易损害其寿命,所以才有了苹果这种机制。

网友:
好多手机都有这个功能,我的这个功能刚开没多长时间,还没啥感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暂缓充电至80%以上”是神马意思?

我没用过苹果,不发表评论,不过我觉得在6楼那个假设是有道理的,而且说得通,这个电池选项只是说暂缓,不是充不到80以上

网友:
果然还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技术都不了解跑来说人家智商问题谁给你的自信?
是不是自己捣鼓些垃圾过时的分立元件锂电池充电电路多了导致对现在的锂电池充电监控技术有什么误解?
你以为现在的充电控制器像以前,充满不断电,或者充满掉一点电立马再充,或者是负载直解跟电池连接,一用电马上触发再充电?
醒醒,都2020年了,不会有人还这么想吧?不会吧不会吧?真要这样吗,那些科研工作者直解失业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没用过苹果,不发表评论,不过我觉得在6楼那个假设是有道理的,而且说得通,这个电池选项只是说暂缓, ...

优化充电选项,名义上充电到80%暂缓,到你需要时充满。而实际上到80%充电就结束了,而电量显示100%。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明明100%电量,使用没多久就降到70%以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