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机顶盒做了个自动硬关机插座

楼主(2020-11-12):
     家里的TCL电视已经五六年了,买的时候也没在意内存啊运存啊等这些参数,到现在感觉慢了很多,一直想买个机顶盒,但不知道买什么好,去年老丈人家里装了移动宽带,送了个机顶盒,他自己没用,放在抽屉里,我前几个月才看见,于是就拿回来了,由于是移动专用,而我家是联通宽带。我又上网找的教程稀里糊涂刷了全网通,装了几个视频软件,可以用了,这是前面的事,不多说了
    一开始用的时候是各用各的遥控器,电视遥控器负责开关电视,机顶盒遥控器负责换台选视频等,老婆又是一个马大哈(可能大多女人都这样?)经常用错遥控器,要么就是看完电视一关就走了,机顶盒不关,她也不管(也许根本不知道),到不是怕浪费电,主要是一直开着会变卡,而且这东西发热挺厉害,于是想着加一个关电视后自动关机顶盒的电路
    一开始想了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一个交流固态继电器,也找到了,但是接好后就算不接控制插座也是有电,也不知是固态继电器是坏的还是怎么了,反正这个办法放弃,后来又想着直接用一个5V继电器直接控制,可翻遍零件也没找到,应该是有的,没办法找了一个12V的欧姆龙继电器,拆线圈,硬是改成5V供电~~~
     下面上图,由于是已经做完了的,只是说一下思路,所以就这样看看吧

    1、一个普通的明线盒,还是旧的

   2、内部,就一个改成5V的继电器

    3、欧姆龙的继电器,不知啥时候在哪拆的,通过拆线圈已经改成5V,废了老长时间,拆一会装起来通电试试能不能有效吸合,试了N次,最后5V完美吸合,电流大概几十毫安吧

    4、移动的魔百盒

   5、型号是101S

   6、机顶盒的遥控器有学习功能,说明书没有了,网上找的说明书,只学习了开关机(一键)和音量,这样只用一个遥控器就行了,开机后自动启动电视家

    7、进入电视家,可看直播,也有一些电影频道,看一些不用付费的大片

    8、正在演面瘫史泰龙

    9、剧中反派

   10、再来一张,知道这是啥电影吗

    总结,其实很简单,由于电视一直是插着电的,用机顶盒遥控器开机,利用电视机一开机USB口就输出5V电来驱动继电器导通,然后继电器导通后让插座得电,机顶盒通电后自己启动,电视设置开机进入HDMI 模式,机顶盒设置开机运行电视家,这样直接就可以看了,然后关机时电视关闭,USB无输出,插座断电,机顶盒也就关机了

    ---THE  END---

网友:
20年前我也是这么干的  不过后来有了智能插座  还少一根电视到插座的线  更方便

现在家里的智能插座操作方式:按下电视开机遥控,插座通电,受控插孔通电,电视周边机顶盒等开启,再按一次开机,电视也随之启动;关闭电视后,等20秒插座整体断电,包括电视机本身也断电,这样最省电。      当然除了电视  也有电脑用的,之前买了几个模块来改改装插座

网友A:
电视家广告多呀,我用火星直播没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家广告多呀,我用火星直播没广告

我用电视家只看直播,看看娱乐频道和新闻啥的,大部分都是老婆追剧,用的是个啥软件忘了,不过每集中间广告是挺长的,最多的时候有一百多秒,偶尔中间还插个几十秒广告,不过还好,要不一直看能累死

网友B:
麻烦了,好多机顶盒都可以直接5v供电的,一根usb转dc的线就行了,用电视usb给机顶盒供电。电视关机,机顶盒就断点了

网友:
这个折腾得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C:
直接一个带开关的插排,什么都解决了,直观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一个带开关的插排,什么都解决了,直观粗暴!

那不还得去关吗?懒~~~

网友D:
有的机顶盒,不管是否遥控关机,只要没断电,耗电量是一样的。还不如考虑加强散热,这样不用每次看电视前要等的那个启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机顶盒,不管是否遥控关机,只要没断电,耗电量是一样的。还不如考虑加强散热,这样不用每次看电视前要 ...

这个机顶盒遥控关机后应该是耗电很小的,因为以前我试过,遥控关机后就不热了,也就是没那么大的耗电量,再就是我一开始也想着外加风扇散热的,可是太难看,盒子又太小,里面只能加散热片,估计效果也好不到哪去,所以就用到这个,直接断电

网友:
外行是不是可以用定时开关?

网友:
如果电视具备加电即开能记忆状态的功能,最好利用机顶盒的usb输出孔,在插座内装个高电平5v控制继电器成品板,也就3块多的样子,这样,机顶盒开机usb有电,继电器给电视上电,等机顶盒有输出了电视也能够看了。本功能越古老的电视越好,最新的电视要进工程模式调出上电开机功能同理,要用电视遥控机顶盒,可以用电视的usb输出功能几块实现

网友:
看了半天原来是用电视机控制机顶盒,我给看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了,好多机顶盒都可以直接5v供电的,一根usb转dc的线就行了,用电视usb给机顶盒供电。电视关机,机顶盒 ...

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我家的电信送的机顶盒,LG的非智能等离子电视,一般关了电视关了机顶盒,过5分钟人都离开客厅了电视机自动检测到机顶盒信号又开机了,开机是首页第一屏,好几次早上起来才发现电视机又特么没关?一直以为是忘记关了呢。等离子又喜欢烧屏

网友:
我用的的5V供电的机顶盒,电视机上USB口取电,最简单的解决方法

网友E:
我用的是广电的有线电视机顶盒,也弄了好久电视和机顶盒电源联动,十几年前是用漏电保护开关里的电流互感器加继电器直接改造插排,电视机开机后检测到线路电流而后给接通继电器给机顶盒插口供电。去年末换了网络电视后总是感觉开机很麻烦,就弄了全红外遥控的,控制器收、发红外信号编程遥控网络电视开机、进入视频状态、机顶盒上电、确认全屏显示,机顶盒遥控器学习了电视机的启动键,开机时遥控器按一次机顶盒电源开关使电视机通电、而后再按一次电视机电源按键后等待就可以了,关机只要遥控一次电视电源就可以关闭电视电源、关闭机顶盒电源、关闭音响电源,最后仅有控制器通电值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广电的有线电视机顶盒,也弄了好久电视和机顶盒电源联动,十几年前是用漏电保护开关里的电流互感器 ...

我是把电视机和机顶盒的插头插在一个电源板上,关掉电源开关,电视机和机顶盒一起关,开也一起开,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广电的有线电视机顶盒,也弄了好久电视和机顶盒电源联动,十几年前是用漏电保护开关里的电流互感器 ...

  这也要看各家电视及机顶盒的工作方式来确定怎么改最合适,我家这个电视是一直插着电的,除了长时间不在家基本不断电,而且电视开机就有USB输出,机顶盒呢又是12V供电,电流需要1A,电视没法直接带动,所以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利用电视开机后USB输出的5V电源直接驱动改造过的5V继电器控制机顶盒电源,这样电视打开机顶盒才工作,关了电视机顶盒就断电,既方便又安全
  原来没改之前机顶盒和电视两个遥控器,也没想着学习一下,改造后一块把遥控器也学习了一下,用机顶盒的遥控器来控制电视开关机,感觉方便了许多,那么咱们折腾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把电视机和机顶盒的插头插在一个电源板上,关掉电源开关,电视机和机顶盒一起关,开也一起开,更方便 ...

我也是这么干的 只不过我的是显示器 还多了组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