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几个金封LM317,一个都不能用,真假不知。

楼主(2020-11-12):
给电脑光驱DIY的CD做个电源,想用线性电源看看效果。在淘一些电子元件的时候看到这家还有些二手的LM317,那我也不用单独找LT1083了。这个LM317还是金封的,比塑封的应该更稳定。
于是就产生了接下来的杯具:

买的3个金封LM317,一个都不能用,加热焊接后都有一个引脚是松的,可以旋转。(金封LM317还是有可用的,后来专门买的10颗LT的LM117,拿一颗装上通电能用。)

今天只是展示拆LM317的图片,给大家看看。

选一颗里面有响声的拆了(什么时候有响声的我也不知道,原先没有听到过)

网友A:
这种封装的317输出是3A的吧,话说引脚都自转转了里面的引线还不断?

网友:
曾经在点钞机上拆到过这种芯片,当时拆了好几个,也做的线性电源。同时拆了几个20瓦小R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封装的317输出是3A的吧,话说引脚都自转转了里面的引线还不断?

引脚能动肯定是坏的

网友:
既然撬开了,飞条线不行吗?

网友:
应该是真的,过去在单位的电子清纱器上好多,也拆过很多,都是这种的,过去设备上不可能用假货,不过还有是一种铝合金的,跟这种的外观差异,一眼就能看出来,铝合金那种100%是原装的,这种有可能就是国内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