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DIY一把快拆批头的螺丝刀手柄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2020-11-12):
想DIY一把快拆批头的螺丝刀手柄遇到问题求助
之前自己做了一把快换批头的手柄很好用这个手柄是电工木做的单位工厂师傅们自己做的,手感很好有木柄的手感但比木柄结实得多不会开裂轻重也很合适所以想在做一只小点的

于是就到单位库房寻找看看能不能再找到一、两把,经翻箱倒柜还真找到一把

这把是一字的比原来的小一号,两把对比一下大小正好是自己想要的心里那个美啊

翻出以前买的快拆头想用它嫁接到这个手柄上

说干就干上刑具把钉梢钻掉

准备把原来的一字头拆下来

搞了半天纹丝不动。。。。。。

最后说下电工木真的很适合做螺丝刀手柄的绝缘性好、结实耐用、手感超好、还好看有档次
现在被卡这了拆不下来坛友们帮有何好办法无损拆啊?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1839

网友A:
把销钉完全打出来,找个厚实的金属或者木板钻个孔,能穿进螺丝刀杆,然后用台钻夹住螺丝刀杆,向下敲,一定能拔出来

网友B:
把金属批杆截短,泡在盐酸里,半天时间就可以把销钉溶解掉。牙膏正在生产中。。。。。。

网友C:
用榔头顺着铁杆敲打,敲打

网友D:
去掉销钉,虎钳夹持螺丝刀,对着螺丝刀杆加热,然后取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销钉完全打出来,找个厚实的金属或者木板钻个孔,能穿进螺丝刀杆,然后用台钻夹住螺丝刀杆,向下敲,一定 ...

这办法感觉靠谱一会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金属批杆截短,泡在盐酸里,半天时间就可以把销钉溶解掉。牙膏正在生产中。。。。。。 ...

那个黄铜套会不会也被腐蚀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榔头顺着铁杆敲打,敲打

试着敲了几下没动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掉销钉,虎钳夹持螺丝刀,对着螺丝刀杆加热,然后取出。。。。。

销钉已经钻掉了,晚点加热试试

网友E:
感觉加热法比较好,螺丝刀的杆部还有一个扁部,所以不好拔出。

网友F:
这个要把铜套拆掉,铜套是固定用的。铜套下面还应该有销子固定刀头。这个铜套没做好,才用销钉固定。看我的工作刀。

这是以前朋友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加热法比较好,螺丝刀的杆部还有一个扁部,所以不好拔出。

加热处理试了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把铜套拆掉,铜套是固定用的。铜套下面还应该有销子固定刀头。这个铜套没做好,才用销钉固定。看我的 ...

这铜套好紧无损拆有困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掉销钉,虎钳夹持螺丝刀,对着螺丝刀杆加热,然后取出。。。。。

加热也不行啊还是微丝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铜套好紧无损拆有困难啊

热风枪加热铜套应该可以。

网友:
好质感,相信楼主的成品效果一定不错。

网友:
用榔头顺着铁杆敲打

网友:
谢谢分享。。。又双叒叕要搞大动静了。。。。。

网友:
手柄是紫檀的?卖了买一个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加热法比较好,螺丝刀的杆部还有一个扁部,所以不好拔出。

应该就是这样,防止打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