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lexy吸尘器的锂电池包,28v

楼主(2020-11-12):
谢谢各位的指导,这个Q18好像是烧了,上面的字母已经变形了,好像是20n04 dh510,用烙铁补焊时打了个火花,在线测芯片3个引脚都是导通的,是不是击穿了,现在电池输出端有电压28.7v,这样放点有没有危险,是不是已经没有保护功能了。
另外这个电池包应该用什么装备才能充电。

网友:
开关管已经脱焊了吧

网友:
:doubt:Q18 管子掉了

网友A:
补焊Q18,测试放电效果,估计是电芯有老化了

网友B:
Q18是楼主自己捣鼓下来的吧?电压往下掉若不是某个电池损坏的话,就是电路板有漏电之处。可以分析一下的。我家原来有一个这个品牌的扫地机器人。充电器挺大的,由于不怎么用,电池未进行维护性充电后来充不进了。我出差时被家里人全部扔了,很可惜。

网友C:
Q18不像是焊锡少引起的后期脱焊,更像是Q18电流大引起的过热,造成焊锡熔化而脱焊的。这个从Q18的现在的状态上能看出来。

网友:
买些需要的功率管修补件试试,修好后给功率管加散热。

网友D:
你要这板子吗,是7串么,我有好几块呢,都是全新电池拆机的,出运费,你要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焊Q18,测试放电效果,估计是电芯有老化了

补焊的时候打了个火花,在线测了一下这个mos,3个脚都是击穿的,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8是楼主自己捣鼓下来的吧?电压往下掉若不是某个电池损坏的话,就是电路板有漏电之处。可以分析一下的。 ...

应该是之前烧的,这种吸尘器电池是不是充电电路在主机上,这个板子只是个保护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Q18不像是焊锡少引起的后期脱焊,更像是Q18电流大引起的过热,造成焊锡熔化而脱焊的。这个从Q18的现在的状 ...

是的,芯片挂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这板子吗,是7串么,我有好几块呢,都是全新电池拆机的,出运费,你要送你
...

谢谢大哥,我没有主机,电池是捡的,本来想保留保护板的功能,充放电安全点,修不好准备拆了电芯单个用了

网友(2023-02-24):
我想知道哪个能on off脚的作用,我的电池也是这些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