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客ap是个系统?还是一个硬件?

楼主(2020-11-12):
最近看到有好多的 k2t 可以刷集客。我现在用的是op软路由 没有无线 想买一个无线来做ap 求推荐

网友A:
集客ap先是个硬件,因为功能多且固件开放,大家都能用了。同理还有高恪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集客ap先是个硬件,因为功能多且固件开放,大家都能用了。同理还有高恪云 ...

我用的是爱快路由系统,可以买一个可以集客当ap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爱快路由系统,可以买一个可以集客当ap吗

路由和ap最好是一家的,当然,不是一家也没啥问题。

网友:
集客AP是胖瘦一体的,可以独立使用。如果是几个集客AP要漫游,可以用微AC或者旁路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