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双11剁手一东成锂电工具套装。

楼主(2020-11-12):
不做活动的价格是690。双11活动优惠,只要了631元包邮。不知道合算不?也看了大有的,可是大有的双电一机一充要800多。我这东成整个一套下来才600多,不知道电池耐用不?打14mm的洞能打50个就可以了,要求不高。欢迎合位坛友吐糟东成垃圾。如果到时候电池不耐用,想找坛内玩锂电池的大侠定做一个锂电池。也希望坛内有做锂电池的玩家、大神、大侠能PM我,定做一个20v4.0或5.0以上的电池要多少钱?

网友:
我大有东成俩牌子都有 感觉东成的做工和内部件差远了 可能是热处理不行 容易坏机械部分

网友A:
12伏20安时的电动车电池两块块,用好久

网友B:
挺合算的,东成新20V平台产线完备得很快,裸机头的性价比也强。
电池有什么垃不垃圾的,这新20V最大的优势就是电池包平价了,便宜的时候4AH一百出头就能拿到,8节天鹏2AH10C,用坏的几率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合算的,东成新20V平台产线完备得很快,裸机头的性价比也强。
电池有什么垃不垃圾的,这新20V最大的优势 ...

你拆过东成的20v4.0a的电池?我就怕它这电池不耐用

网友:
这个电池拼家93到手,两一充电扳手300到手,比较划算

网友:
不耐能用了回头电芯换成索尼C6,一块电池就6.0A了够你用了

网友C:
20V4A心前用三星电芯,现在都国产化了,不知耐不耐操,自己换电芯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V4A心前用三星电芯,现在都国产化了,不知耐不耐操,自己换电芯也便宜。 ...

怎么换呀?有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拆过东成的20v4.0a的电池?我就怕它这电池不耐用

天鹏电源也是国产一线锂电了,有什么好担心的,动力芯国产一线和三星索尼之流不是没差距,但差距真没你们想的那么夸张,尤其是2Ah10C这个产线,差距已经拉的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鹏电源也是国产一线锂电了,有什么好担心的,动力芯国产一线和三星索尼之流不是没差距,但差距真没你们 ...

看样子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啊。多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伏20安时的电动车电池两块块,用好久

我这电动工具是20v的,你说12v,那能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啊。多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这种知识不需要专家,入门常识。
总之现在东成大艺广泛使用的天鹏,威克士广泛使用的亿纬、海四达等等动力芯都是达标的一线货,寿命不会太差的

网友D:
东成这两个是无刷机?

网友E:
东城的东西,机械部分有些零件做的很差,我以前用的一个角磨机,居然下压板用破了,手持感觉震动控制也不好,用过一次锐奇的角磨机,东城要好的多,大有的没玩过插线的,充电的震动控制比那个锐奇都好…………我18年入5401加2903双电闪冲花了两千三,现在东城价格也比咸鱼大有便宜不了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东城的东西,机械部分有些零件做的很差,我以前用的一个角磨机,居然下压板用破了,手持感觉震动控制也不好 ...

我这两电一充两机只要631元包邮,你说便宜不便宜吧?大有的我看了光是两电一充5401就要8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成这两个是无刷机?

广告上面说是无刷电机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无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换呀?有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贴?

买十个相同型号的动力电芯,按原来电池的组合方式焊接或点焊就可以了,可以参考下论坛有好多帖子

网友:
东成是啥都生产,上次选气钉枪选来选去最后没选东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