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固件丢失亮红灯,求助!

楼主(2020-11-12):
         之前卖出去几台,用户一直正常使用中,突然没有WIFI信号,亮红灯,路由器拿回来后,更换了25C8脚的固件,这个固件是从WIFI信号弱上面拆的,是好的,换上之后,一切正常开机使用,想不明白,是不是K2后台会自动升级变成砖,还有求一款刷路由器的编程器,傻瓜式的,麻烦大师推荐一款,谢谢!准备亮红的的拿回来从新刷新的固件继续服役,谢谢!

网友A:
"这个固件是从WIFI信号弱上面拆的"

下面能看懂的继续

网友:
编程器用CH341或者minpro-I,CH341写SPI会慢不少但不用关数字签名,minpro-I写入快但需要关数字签名

网友B:
K2没刷机的好像从9号开始集体变砖了,原因不明。

网友:
20几块的土豪金编程器很不错,比341的快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固件是从WIFI信号弱上面拆的"

下面能看懂的继续

他就是把硬盘移植过来了,同版本的可以这么干,硬件参数相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2没刷机的好像从9号开始集体变砖了,原因不明。

后台都没了现在还自动升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台都没了现在还自动升级吗?

不懂,几台都这样,现在我把自己准备卖的K2全部刷入不死鸟,如果亮红灯,直接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几台都这样,现在我把自己准备卖的K2全部刷入不死鸟,如果亮红灯,直接刷   ...

我两台K2,先刷不死,再上老毛子,稳定得一批

网友D:
我的K2这个月11日早上也是突然红灯——一,一直用管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K2这个月11日早上也是突然红灯——一,一直用管方的——,

我的也就大概这几天,现在卖出去的统一刷了不死鸟的,如果真的亮红灯,再刷一次

楼主:
K2各版本刷官改163后性能都比较稳定,谁有这个固件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就大概这几天,现在卖出去的统一刷了不死鸟的,如果真的亮红灯,再刷一次 ...

刚刚在拼XX买了CH341A编程器和二个16M的闪存————,

网友:
GZUT的onepro不错,关键是软件不错。硬件也是用了单片机。再加上8PIN和16PIN的爪子很方便。

网友:
我的K2p--b1机器也是不能自动连接网络了不知道怎么办。不是网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