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命运多舛的进水小米8手机维修之路

楼主(2020-11-12):
去年朋友小米8进水 回家后用米袋大法处理 跟我描述之后我建议他去手机店拆开处理 结果第二天就不能开机了 送去手机店维修 后面说手机屏坏了 不能触摸 借总成回来测试 发现WIFI打不开
后来不知道是价格没谈拢还是什么原因 机器放置play大约一年后到了我的手上 回家充满电 没开主动显示 后台也是干净的 一晚上(8小时)待机19%电量起步 想用9008模式刷个机看看 结果发现需要授权账号 这样就只能先处理硬件问题。
拆开主板挡板 拿出主板 发现主板上部麦克风处附近有断裂 度娘上查了查 发现蓝牙 WIFI GPS从这里有线路经过 反面就是接近传感器和光线传感器的BTB 把断裂处阻焊层刮开看看 发现线路太细。
以手上的玩具级USB放大镜 T12-KU 我无法完成飞线 和头发对比 头发只有0.078mm 头发测量图由于刷机遗失了
拆下屏幕总成 发现触摸排线处有许多松香焊接的痕迹 用洗板水清洗 注意不要太多 渗到屏幕就直接GG 清理完成发现排线腐蚀断了两处 万用表测量后部也是相连的 由于是并联线路 随便焊接一处就够 手上有0.1mm漆包线 飞线处理 临时测试 触控已修复 上绿油固化检查显示部分排线 肉眼发现许多小黑点 放大镜观察是锈蚀的排线 虽然大部分是空线 但不知道为什么也锈蚀了 简单处理。
装机测试 成功修复 安装雷兔兔进行烤鸡测试 分析是否是电池老化造成的待机掉电多的问题 3轮15分钟 没有大幅度掉电 判断电池正常 安装DevCheck 授权自启动和后台锁定权限 发现深度休眠时间占比极短 判断是系统问题 再看系统版本 是MIUI10 不是最新的MIUI12 再去查IMEI 发现是有账号锁的机器 机器还是解了BL锁的。
下载专用TWRP 关机进入fastboot模式刷入 刷入完成进入recovery 再次重启recovery 能备份系统尽量备份 备份完成后格式化DATA 格式化完成再次重启到recovery 插上数据线 (我选择刷入纯净的lineage系统 此系统需要最新的MIUI底层 因此需要下载最新的MIUI卡刷包 )将MIUI最新卡刷包、lineage系统刷机包 Magisk安装包复制进手机 先刷MIUI卡刷包 完成后不要重启 保险起见再刷入Magisk 完成后不要重启 选择刷入lineage系统 完成后再次刷入Magisk 若刷机过程报错 谨慎重启。
开机 进入系统初始设置连接网络部分时 会由于WIFI打不开而卡机一段时间 设置完成后安装测试软件 再次进入待机测试
lineage系统待机测试没有异常 证实是系统问题
lineage待机测试还是开了主动显示的结果

网友A:
楼主技术真好!虽然过程曲折,不过好歹是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真好!虽然过程曲折,不过好歹是修好了。

然而WIFI 蓝牙 GPS 距离、光线感应还是废的 等以后有设备了再考虑根治

网友B:
WIFI废了等于掉了半条命了,总不能一直给它跑流量吧,现在的手机要是不挂网简直就是废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废了等于掉了半条命了,总不能一直给它跑流量吧,现在的手机要是不挂网简直就是废物 ...

还有个解决办法 就是买个USB转网口 前提是转换芯片能被手机支持

网友C:
主板断太多线了,要修好全部功能,也得花好长时间,建议查一下图纸只修WiFi,别的不管, WiFi能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断太多线了,要修好全部功能,也得花好长时间,建议查一下图纸只修WiFi,别的不管, WiFi能用就行了 ...

等啥时候有条件买显微镜再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D:
这个好像是外面手机店经常遇见的问题,拆机容易吧这个位置拆断 抖音里有人飞线修复的过程 比较复杂 考验手工

网友E:
引用 楼主:
等啥时候有条件买显微镜再考虑这个问题

没必要买专用显微镜,买个可装三脚架单筒小望远镜,物镜部分加一片焦距10到30厘米胶合透镜,改出一个显微镜。现在的手机太坑,我的华为荣耀平板5和华为荣耀20手机最不可能解除BL锁,连之前的绿十字N4s和中兴z17mini也是解除BL锁失败,再早一些酷派F2倒是root成功,可以一年后被强制升级全家桶导致root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买专用显微镜,买个可装三脚架单筒小望远镜,物镜部分加一片焦距10到30厘米胶合透镜,改出一个显微 ...

有个数显功能方便操作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是外面手机店经常遇见的问题,拆机容易吧这个位置拆断 抖音里有人飞线修复的过程 比较复杂 考验手 ...

最少也要有合适的工具 修手机确实要求高一点

网友F:
这显微镜效果不错的,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显微镜效果不错的,什么型号

就是论坛上USB的显微镜

网友G:
能解释下这个系统的优缺点吗?感觉小米出厂系统还没有10的系统好用,11貌似有点卡顺带掉电,12就爆卡了,也许是我升级没有恢复出厂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解释下这个系统的优缺点吗?感觉小米出厂系统还没有10的系统好用,11貌似有点卡顺带掉电,12就爆卡了,也 ...

只是能用 不好用
内存管理机制很宽松 不会全部把后台杀光 系统没有任何广告推送
没有脸部识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买专用显微镜,买个可装三脚架单筒小望远镜,物镜部分加一片焦距10到30厘米胶合透镜,改出一个显微 ...

酷派那个root最简单吧,之前 好像是联网状态下,打开酷管家——〉关于,连点几下 中间那个图标,然后就会弹出提示,确认重启,就会安装supersu。相关服务器 现在不知有没停掉了。

网友:
现在的安卓我只认LineageOS的系统,其他国产的都免谈。

网友E:
引用 网友H:
酷派那个root最简单吧,之前 好像是联网状态下,打开酷管家——〉关于,连点几下 中间那个图标,然后就会 ...

酷派当初确实是,我弄过F2双网通1080线全高清屏版本root权限,还有全网通,联通专用,移动专用三个720线屏版本。到了被360收购的时候,我的酷派F2原装系统固件偷偷安装360全家桶,换刷机神器上小米等刷变砖失败,最后只能降级酷派F2原装系统固件,不敢保存wifi以免又偷偷安装,凑合当视频播放器和小游戏机,定焦照相机,倒计时闹钟等。后来的酷派BootLoader锁我不清楚,网上查到很多是2016年之前旧内容,2017年有个贴吧说无法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酷派当初确实是,我弄过F2双网通1080线全高清屏版本root权限,还有全网通,联通专用,移动专用三个720线屏 ...

不会装个最低可用版本kingroot?其实效果跟SU差不多。然后将 升级、防盗等 系统预装软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