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修三星Q470笔记本暗屏一例

楼主(2020-11-12):
朋友说是开机不亮,拿过来发现是暗屏,先代换了屏幕故障不变。

拆机发现屏线接口这有个滤波电容稍微有点变色,打上去果然短路了,拆掉后打阻值发现没有阻值,跑线跑到背面,这个屏供电连了一个三脚的管子,发现这个管子也穿了。

三星的图纸不太好找,烦不了那么许多了,随手焊了一个S72的场管上去,试机OK。

看这个滤波电容有点变色,拆下来果然短了

后面这个三脚的管子也穿了,随手焊了个S72上去

插电开机屏供电正常了,亮机,打完收工

网友:
胆大心细,去电脑店说不定让换板子或者干脆劝你换电脑了,说老主板都淘不到了。

网友A:
一看这工作台面和万用表上厚厚的灰就知道楼主是个老手,比衡水老白还要厉害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这工作台面和万用表上厚厚的灰就知道楼主是个老手,比衡水老白还要厉害的那种:
...

我以为躲在这里大家就找不到我了~~~没用的,我这样出色的男人无论在哪,就像黑夜里的莹火虫那样的出众,忧郁的眼神,稀嘘的胡渣子,神乎其技的焊工,还有那污浊的工作台,都深深的出卖了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躲在这里大家就找不到我了~~~没用的,我这样出色的男人无论在哪,就像黑夜里的莹火虫那样的出众, ...

佩服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躲在这里大家就找不到我了~~~没用的,我这样出色的男人无论在哪,就像黑夜里的莹火虫那样的出众, ...

国产007 潜伏 数码之家

买一张白色的PVC桌布,感觉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躲在这里大家就找不到我了~~~没用的,我这样出色的男人无论在哪,就像黑夜里的莹火虫那样的出众, ...

绝对是高手,白天依然光芒的那种。

楼主:
哈哈,谢谢各位坛友抬爱。

网友(2022-03-23):
老哥,更换的贴片电容是多少伏的?我的笔记本也是那个显示屏电源边上的贴片电容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