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小米滑板车电池,顺便请教大家一个过放保护问题

楼主(2020-11-12):
电池长时间没充电造成过放保护了,打开检测发现有一组电池电压降到了1.28V,已经严重过放了,重新充电均衡,电压正常了,但接上保护板以后,保护板依旧是保护状态,根据它的指示灯显示,上半通道单元电压异常,这种情况是不是板子保护了?请教下大神们,怎么弄

上图片

网友:
好多高级保护板单片机都有保护,电池包内断电或其他情况会锁。

笔记本电池里有很多这种现象,更换电芯时候不能对保护板断电,否则就锁死了。

网友A:
紫颜色热缩管好像是4点35伏LG3200电芯,我买过两个小米16000酷似罗马仕5电芯布局充电宝,一个放家里充电,另一个带着,两三年后电芯彻底衰减成没任何容量,没鼓包漏液迹象,松下3400和三洋3500的4点2伏最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颜色热缩管好像是4点35伏LG3200电芯,我买过两个小米16000酷似罗马仕5电芯布局充电宝,一个放家里充电, ...

这个是LG2600mA的,感觉一般

网友:
插上充电器能不能激活保护板?

网友:
补电时必须拔除保护板,补到电压一致后,装保护板时,从负极往正极插,厂家建议是,最好能同时按入。

网友(2022-10-16):
保护板 上有TXRX通讯,这上位机吗?或者怎么去点这个功能。或者固件怎么修改?

网友(2023-12-19):
lz你好,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有好几组电池电压只有1.8v,但是用5V的充电器直接的话,没有充电电流。
请问你在帖子里提到的单独给该电池组充电均衡是如何做到的?需要先把电源保护板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