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lexar s37 64G SM3267AB芯片的感觉好多了

楼主(2020-11-12):
3267AE的量产前写入大文件速度有70多但起伏大会掉速到0,L06固件量产后写入平稳但速度会降到40多,玩过的基本都这个结果。3267AE配的闪存基本是2CE的3D MLC。3267AB配的闪存是4CE的2D MLC,原厂固件下写入大文件速度70多且全程平稳不掉速。
感觉3267AB的S37 64G的30多元的价格真的值得,虽然都是大S片,不过能买到什么样的就要凭运气了。
下面上图。

网友:
楼主您好,请问 lexar M35 的量产工具有吗?能不能发一份给我?

网友A:
3267AE针对L06B有两种固件,4PLANE固件和2PLANE固件。4PLANE固件可以跑全速,接近你说的原厂固件。但4PLANE固件下容易降速,2PLANE固件安全点,降速少,不严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267AE针对L06B有两种固件,4PLANE固件和2PLANE固件。4PLANE固件可以跑全速,接近你说的原厂固件。但4PLANE ...

L06B BGA我都上3281了,TSOP还是上3268快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L06B BGA我都上3281了,TSOP还是上3268快一些。

会掉速的L06B贴哪个U盘主控都会掉速,2246en也不例外。跑圈的时候开个磁盘监视器,闪存只要有一点瑕疵就会原形毕露。特别是TSOP48黑片,掉速没商量。

楼主:
请教大佬2DMLC和3DMLC在性能上有区别吗,只知道2CE和4CE是有区别的

楼主:
楼主您好,请问 lexar M35 的量产工具有吗?能不能发一份给我?

3280AB主控论坛里没有量产工具吗?慧荣的工具还是好找的,我没有这主控的U盘所以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C(2023-01-03):
引用 网友B:
L06B BGA我都上3281了,TSOP还是上3268快一些。

tsop上3281正片工具是不是开不出来,折腾好久没搞定,最后只能用黑片工具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tsop上3281正片工具是不是开不出来,折腾好久没搞定,最后只能用黑片工具开 ...

是的,有这个问题。可以降频试试,实在不行就用黑片工具开,至少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