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女同事的自动咖啡搅拌杯

楼主(2020-11-12):
女同事买咖啡送的搅拌杯送我拆解了

网友:
搅拌的被勺子卡一下就断了。

网友:
这样用卡尺量带弧度的壁厚是不科学的,尺寸偏大,应该用卡尺前面带刃的部分量才准确

网友:
这时间长了会漏水吧,电机就废了,见过有用磁力带动搅拌棒的

网友:
我只想看前5个字

网友A:
女同事知道你动手能力强,送杯让你自制飞机杯

网友:
是要改装成飞机杯吗

网友:
真简单,感觉有漏水的可能,最好还是别用,这马达也像旧的,都轻微生锈了,生锈位置就在电源线旁边的凹槽里

网友B:
表面黑色的文字是什么工艺?

网友:
确实有漏水的风险,还是磁力搅拌靠谱些

网友:
用过,很多时候冲完咖啡一按,不转,如果转起来了,就可以继续转。可能是咖啡含糖,用完没涮净,咖啡干了有阻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女同事知道你动手能力强,送杯让你自制飞机杯

主要不想再打飞机了   于是送了个杯

网友:
做这种东西就是浪费资源

网友:
一个勺子的事,非搞这么复杂

网友:
我看错标题,以为女同事送你拆解!

网友:
应该是用一根小磁棒搅拌的

网友:
我看过加热水就能自动搅拌的杯子,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
现在人真是衣来伸手  咖啡来张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面黑色的文字是什么工艺?

盲猜是激光。

网友:
拆解女同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