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准备用这个USB扩展版当作多口充电器

楼主(2020-11-12):
手机太多(玩天猫农场的结果,买了多块华为荣耀7,不插电话卡当小平板),一大堆充电器感觉别扭。购买的3口的充电器感觉不如这个好。毕竟手头有大功率的铁壳5V电源。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先看下图:我画的浅蓝色的圆口标注5V,只在这儿插入5V电源是不是就能充电了?当然因为5V是固定的,不支持那些快充协议。我只是觉得这样是不是就可以?
再就是我画得深蓝的方口USB显然是通过这儿接电脑的,用于电脑USB扩展。

最关注的是:圆口的5V接了外接电源、方口的接电脑,外接电源与电脑USB电源会不会冲突?

其余图片:

楼主:
感觉板子是从这种“优越者Y-2132 高速扩展器”里拆出来的

网友A:
玩天猫农场有羊毛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天猫农场有羊毛撸?

当然了,看看茶楼大家赚得

网友B:
设计就是那样外接电源,没事的,就是充电太慢了,手机识别Universal Serial Bus模式最多500mA,需要用烙铁对电路改造一下,就是把D+ D-直接拿焊锡短接,让手机识别为交流充电模式,如果以后不需要了,还可以复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就是那样外接电源,没事的,就是充电太慢了,手机识别Universal Serial Bus模式最多500mA,需要用烙铁 ...

不太理解手机普通充电模式:比如充电器只有2根线,用数据线充电,这个D+ D-不是断开吗?焊锡短接和断开不同之处在哪儿?

楼主:
我其实不太喜欢快充,手机都是放在低档充电器上慢慢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手机普通充电模式:比如充电器只有2根线,用数据线充电,这个D+ D-不是断开吗?焊锡短接和断开不 ...

跟充电速度有关系,识别成电脑充的慢,短接了识别成手机充电器充的快,你可以拆一个手机的普通5V充电器看看,都是短接的,有些还会加识别电阻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 输出是否直接连接输入正负极。就可以知道是否是直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手机普通充电模式:比如充电器只有2根线,用数据线充电,这个D+ D-不是断开吗?焊锡短接和断开不 ...

协议不同,联发科的快充只需要两条电源线,无需D+D-就可以握手成功

网友C(2022-01-05):
我也想做一个,很多设备需要5v充电

网友(2022-03-30):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做一个,很多设备需要5v充电

闲鱼有种6口板子,6.8一块,可以直接接8字梅花口交流电,你买3块板子+8元运费才28.4元,又18个口,便宜又实惠,关键字搜USB多口充电器裸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