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冷天第一次启动会熄火是油品的问题吗?

楼主(2020-11-12):
最近早上0度左右,冷车第一次打着钥匙一松立马熄火第二次打火就正常。这是油品的问题吗车改汽了?

网友A:
怠速太低,稍微调高一点就可以了!如果有怠速电机的洗一下怠速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怠速太低,稍微调高一点就可以了!如果有怠速电机的洗一下怠速电磁阀!! ...

朗逸据说没有怠速电机,怎么调?

网友:
有可能是节气门脏了需要清洗,早晨冷节气门电机动作还不够有力,稍微有点积碳脏污就能卡住节气门;还有可能是发动机的积碳有点多,气温低时汽油雾化不够好,又被积碳吸收掉,造成容易熄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朗逸据说没有怠速电机,怎么调?

要5053调节,自己没有5053的话可以去四儿子那里调节或者去自己经常去的修理店调高一点,一般大众车子怠速是750转,调到800或者850,新车750不会有问题,老车冬天0度以下启动就比较困难,冬天调高一点,夏天可以调回来,不过一般油耗不会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5053调节,自己没有5053的话可以去四儿子那里调节或者去自己经常去的修理店调高一点,一般大众车子怠速 ...

现在车热了在800左右

网友B:
还有可能是汽油泵压力偏低或者燃油系统有泄漏,可以反复开关点为钥匙几次,然后再点火,如不用二次点火,可能是燃油系统有泄漏;如果还是要二次点火,可能是怠速偏低或者系统积炭过多。

网友:
节气门和喷油嘴积碳是关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车热了在800左右

每次如此不?补一脚油门能否解决?还有第二次着车,转速有没有马上升到1千3?最好先查下有无故障码

网友:
你有可能是车油泵泄压

网友:
改气了,电脑学习值会有问题的。。。天冷了这样是有可能的。。。

下回熄火前换成汽油开一段路再熄火,然后看看第二天汽油点火啥情况。。。

网友:
我当初标致207也这样,清洗下进气压力传感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可能是汽油泵压力偏低或者燃油系统有泄漏,可以反复开关点为钥匙几次,然后再点火,如不用二次点火,可 ...

这两天试了没啥效果,点火开关多保持一下有时就不熄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如此不?补一脚油门能否解决?还有第二次着车,转速有没有马上升到1千3?最好先查下有无故障码 ...

天热好着,前几个月换导航查过无故障码,排气系统灯几年前就亮着,下次试试补脚油门看看。

网友:
换电瓶   不换早晚把你放路上

楼主:
最后加油就好了可能没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