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稳压器,改自耦变压器为隔离变压器。顺带请教一种胶?

楼主(2020-11-12):
拆了一个现在用不上的稳压器,一看型号5000VA高兴坏了。一看输入插头10Amax顿时心凉了。想着就算虚标,TMD有一半输出功率也行啊!拆开后变压器有3/4都是铝线,1/4是铜线。铝线用的是2.5mm的。铜线用的是1.5mm的。貌似还有一段绕组的铝线介于二者之间。
那么问题来了,铜缕接头厂家是如何保证没有氧化,形成原电池腐蚀接头的呢?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流行铜铝过渡接头。发现厂家是铜铝用焊锡焊接在一起的。
并且在接头处涂了一层薄胶之类的东西,见最后一图。
改造完成后测试大约1000W的功率,输入230V4.5A。用细扎丝(估计是1.0mm)3秒左右发红。用扎丝短接其中一个绕组。

5只30A的继电器

HA17324两片,电容35V3300uf一个。

主变直径约14.5厘米,内径约6.5厘米,高约8厘米。

说说自耦变压器是如何改为隔离的,拆机测量,用一个10VA的工频变压器(就空调里面就有的,很多小家电里面都有的供电,小变压器)次级绕组供电,发现有一组绕组与主绕组是反相的,断开与主绕组的连接就行了。主绕组最长的线圈接入220V。

最后一图,蓝红线是铜钱,铝线是2.5mm漆包线,接头处黑灰的胶是什么,用来防止接头氧化的,这东西不错,老货好几年了,接头没有氧化变坏的迹象。

网友:
重啊。隔离变压器是好东西,期待你的成品!

网友:
看到粗线了,打算DIY点焊机? 做好,分享一下。我有一个220 2 110的变压器。

网友A:
可能是银离子导电固化胶,DIY的话改成接线端子过渡铜铝。楼主改一比一隔离变压器,需要注意下空载发热,铁芯和绕组好的情况下空载发热很小,过载发热大。

网友:
我家以前也有一个

网友B:
期待楼主做好发图。

网友:
这个东西可是老物件了

网友:
耦合线圈那里怎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楼主做好发图。

还没想好做什么。如果输出12V,估计能到80A左右,应该可以打着125摩托,或者冬天辅助汽车打火不错。或者改成点焊机,焊接锂电池吧,目前没有这个需求。要不然就是弄个1:1的隔离变压器,但是1kw的隔离变压器又带不动1.5kw的热水器。也带不动3kw的速热水龙头。弄个隔离变压器就不怕热水器漏电了
等有需求了再绕次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银离子导电固化胶,DIY的话改成接线端子过渡铜铝。楼主改一比一隔离变压器,需要注意下空载发热,铁 ...

空载电流是28ma吧,忘记了。反正空载功率11.5w还可以。对比那个500W的环形变压器,那个空载功率是5W多一点。这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想好做什么。如果输出12V,估计能到80A左右,应该可以打着125摩托,或者冬天辅助汽车打火不错。或者 ...

辅助点火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