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同事修个电饭锅

楼主(2020-11-12):
同事拿来一个小电饭锅说不通电了,拆开看看保险烧了,暂时没有保险就短接了下,凑活先用吧

网友A:
温度保险直接短接,塑料的外壳过热会有失火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保险直接短接,塑料的外壳过热会有失火风险。

交代过,温控还有双金属片

网友:
你很可能惹上官司,如果火灾的话.

网友:
楼主这是高人

网友:
前两天也刚刚修过一个电饭煲,也是这个温度保险坏了。宝上2块钱买了5个修好了。

网友:
我觉得宁可找一个温度保护值差不多的,自恢复保险丝元器件,到寿命之前省的老换。

网友:
很多时候零件本身不贵,就是运费麻烦

网友:
真得注意安全,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
这真是。。。接细铜丝也比这样好

网友:
不可大意啊

网友:
自己用可以,反正后果自负,但让人家也这样,真的不好,咋知道他人如何用,真出事,赔不起。

网友:
此坏,有过热也。不可大意。。。。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男同事,如果是女同事就不是这样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