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那部手机更好些?华为荣耀V10、华为nova4e

楼主(2020-11-12):
手头的两块手机:
华为荣耀V10,6G内存、64G存储,处理器为970.
华为nova4e,4G内存、128G存储,处理器710.

淘宝看了一下后者更贵,可是我感觉应该前者更快吧?
前者刚从闲鱼买了一台二手的,后者是亲戚不要的(小故障)。

淘宝看了却说后者贵一些

网友:
V10更好,维修换电池也简单

网友A:
后面那个是华为品牌的,前者是互联网低端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那个是华为品牌的,前者是互联网低端货

荣耀是性价比品牌而已,想不通哪里互联网低端货了

网友:
nove走的线下,利润率比较高,V10是线上的性价比很强,970比710强多了,而且V10还是6+64的,质量上两者差不多,华为的机器质量都挺好的

网友:
6G运存的V10会更流畅,现在4G运存的手机运行几个软件就满了

网友:
荣耀V10,虽然是64G的,可以插内存卡补上。

网友:
荣耀 V10 不错,我用过大半年,后来换了 Mate 10 Pro 。

网友:
那个内存大选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