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棒

楼主(2020-11-12):
同事拿来的,说不能用让看看,拆开里面的电池都漏液了,先放下吧回头找电池改一下吧

网友:
只要高压包没坏,换电池就行

网友:
高压包和电弧打火机里差不多大。

只能用来体罚。

网友A:
这东西危险,一点都不好玩,都是管制品吧?

网友:
看变压器电流值,推测是镍镉镍氢电池组,我觉得USB充电款18650电蚊拍实用些,也可以像楼主用法,提高性能并联增加高压电容器。

网友:
这个厉害,是镍电池吧

网友:
这个变压器为什么是个半波,就差那三两个两极管吗

网友:
比较山寨啊

网友:
嘿嘿,四节到六节镍铬电池,噼噼啪啪很吓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危险,一点都不好玩,都是管制品吧?

这个只能电死苍蝇,国家不会管到这么宽的

网友:
有幸玩过大棒子 j棍那种 很响很吓人

网友:
啪啪棍,没看到高压包

网友:
这玩意儿声音让人兴奋。

网友:
高压脉冲,能有多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电死苍蝇,国家不会管到这么宽的

手上还有个70多公分长的,前半部分包了两根罗旋金属条,头上还有两个放电针,这历害,一溜火花,啪啪声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