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3.6伏电动螺丝批拆解

楼主(2020-11-12):
1

1

1800MAH电池

2

2

180电机3.6伏

3

3

复合MOS管AP8810四只,SDM4453五只,正反转由纯硬件电路控制不是用单片机

4

4

由三级减速齿轮

网友:
真够小巧的,尤其是减速箱

楼主:
螺丝刀长18厘米,直径3.6厘米,不可调速度和扭力的

网友A:
够扭多大的螺丝

网友:
不错啊,很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扭多大的螺丝

M3 M4 拆电视和小家电

网友B:
这种小电批没有扭力调节应用就非常有限了啊,不能钻墙钻木,拆小件又怕拧过头。

网友C:
什么牌子?多少钱?给个关键字

网友:
没扭力调节怕拧过头啊

网友D:
貌似比那种共享电车开锁减速电机做的更有劲、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牌子?多少钱?给个关键字

多多那里买的妙有品牌,就是店家标38块旧款买就行了,其他配置实际也是38的,会跟你说贵的是什么无刷都是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比那种共享电车开锁减速电机做的更有劲、更耐用。

这电机就比锁头的大

网友:
很小巧,拆小螺丝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电批没有扭力调节应用就非常有限了啊,不能钻墙钻木,拆小件又怕拧过头。 ...

扭力调节的话只能控制电机输入电流,加上去成本高不了多少,可以用类似7136可调线性稳流芯片,缺点恒流调速效率低,解决效率问题用恒流源buck电感降压,最好是同步整流芯片。钻墙木无法使用直柄钻头,只能配后部紧配合压入六角柱粗柄钻头,要是有六角柱加机米螺丝联轴器结构更好,可以单独更换2毫米或3毫米直柄钻头。

网友E:
电池连保护板也节省了,太不靠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连保护板也节省了,太不靠谱了

拼XX上面的东西,一般都是环保设计,能省就省,不能省创造条件省!

网友:
没调速,用起不方便,优点是小巧,干炼简单,不错的小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电批没有扭力调节应用就非常有限了啊,不能钻墙钻木,拆小件又怕拧过头。 ...

这种是靠手拧达到扭力控制的。因为体积和手动螺丝刀差不多,用起来比一般电动螺丝刀容易转换模式。用熟了还方便。专业拧螺丝当然还是有扭力调节方便。

网友(2021-12-23):
我也买了一把,经常用,半年后电机的碳刷烧了,不好买电机。齿轮半天没取下来,需要买带齿轮的。

网友:
拆螺丝还行,紧螺丝就算了吧,紧过头了,哭都来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