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在数码之家首发 大众期盼的SONY TCD-D100 PCM-M1 DAT随身听替换阻尼惰轮横空出世

楼主(2020-11-12):
历经很长时间的不懈奋斗,终于将TCD-D100的阻尼变速惰轮带入了首发仪式现场!
各位新老朋友们,本人全中文说明书之所以选择数码之家为首发仪式现场,是看中数码之家更贴近科技爱好者的氛围,更加适合技术的发掘和相互爱好者们友谊的增进,团结!以及以此为基础产生更加长足的发展。

首先此文不是广告贴交易贴,而是回馈和应答很多网友曾经提出的需求,以及简单介绍下研发过程和功能上的使用注意点。

专门设置了好玩的小“火柴盒子”,可以拉出抽屉来装东西,哈哈。

TCD-D100和PCM-M1虽然是一代经典,工程设计上优秀于D3,D7,D8,但是百般完美之中却唯有糟糕易裂的两对阻尼惰轮。随着时间流逝几乎所有的机器都会裂齿轮,因为是塑料包裹金属,而各自的老化收缩参数差异很大,所以塑料的老化缩小最终会用金属骨架把自己撑爆,逃不过去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原配的阻尼惰轮内部的摩擦阻尼力在我所看见的几台机器中已经变得非常巨大,也可能是摩擦片和摩擦阶台全都老化或者是化学反应掉了所致,导致磁带过分绷紧磁鼓,额外增加了磁鼓旋转阻力也增大了磁头的磨损,所以原配的阻尼轮必须整个都替换掉。

由于这种阻尼堕轮过于细小,制作起来非常困难,其中尝试过很多方案,制作过好几次样品都因为部分指标不合格没有采用,有的是刚性不够,有的是外观虽漂亮但是历经潮湿,盐分侵蚀试验,温度变化等会导致形状翘曲变形,最后定稿的,非普通热熔3D打印,这个是粉末合成材料,这是我做过最细小模数的齿轮,内部构造和摩擦阻力的平滑以及材料保持摩擦阻力长期不变的科学原理有些复杂,因此研发周期相当长,投入成本也非常多。

然后包装成可以提供给爱好者的成品
该成品特性:
1,阻尼力可长期恒定,不受温度湿度发生过大变化,保证20年周期内的力学恒定值!
2,材料确保足够刚性强度,确保长时间不变形,耐候性佳!
3,竟然还额外带有两档阻尼力调整的功能!以便适应机器的各种可能的老化状态。
4,带有外观虽粗糙但是却很实用小巧的包装抽屉盒架。
5,抽屉盒内还额外装有4片卡簧片,以免你崩飞了原配的卡簧片满地找。
6,特别注意这个是最终版总成齿轮,直接往上替换就是,不像以往网络上提供的局部碎片式解决方案,让你粘来粘去还要二次加工。
7,随包装盒附送专用的齿轮专用装配镊子,用此镊子可方便垂直对准轴心插入,避免手指力度不均匀对轴臂造成的伤害。

替换使用注意点
最好准备无尘环境或者尽量清理出一个干净的工作台面。一切防尘都是防止灰尘,灰屑进入到齿轮摩擦片中去。开始作业的时候双手洗净擦干。

从小抽屉中,两个手指头抠住耳朵稍微用点力,但是拉出来的时候不要让手处于失控的状态,最好有个东西限位你的手臂,手靠着胸部或者胳膊肘顶住桌面,一旦拉出不会用力过猛整个抽屉里的东西飞地满房间都是,哈哈!就是拉一半出来,然后慢慢抽出就是了。

巧妙的是在抽屉里,还有两个小小的圆仓,里面还放置了我提供的备用的卡簧,因为机器上原配的卡簧我想很多人一定会崩到地球上哪个爪哇国去了!哈哈哈!

抽屉框架的支架上还有个镊子,这个镊子的头部可以看出是特制的,正好可以限位和卡住一个齿轮。

另外,整个齿轮总成装配上去不需要加任何油,也不要让机器内部的各种油脂接触到本品。本品不需要也禁止酒精,IPA等溶剂接触。一旦遇水潮湿,禁止使用电吹风吹干,只能自然风干。

带有光栅反射盘的是卷带轮阻尼惰轮,没有带光栅盘的是供带轮反张力机构阻尼惰轮。

装配的时候,禁止用手指上下捏住,以及用力向机器的轴上挤压,必须使用配备的镊子垂直放入,避免齿轮的轴臂受到不均匀损伤。

next

楼主:
进入正题,D100的外壳以及拆卸步骤,如何才能拆到上述照片那种样子?

首先先下背壳4个螺丝。

有现成的图纸看吧

黄圈都是需要拆掉螺丝的点,注意不是所有螺丝都拆,不该拆的螺丝就不要动,这个要说一下,最外面的帽子是两个卡耳卡在上面的,直接往外拔,但是不要太用力,特别小心卡耳断裂。按图中数字顺序拆,帽子下来后,取环,橡皮环是软的,也很好取,旋钮的骨架是由中央的螺丝固定的,螺丝一定要下来才能往外拔,之所以要拆录音电位器是因为日本设计师实在又多了一举!

你看看还有一颗缺德冒烟的螺丝载在啥位置上!

碰到要对位的地方特别要小心!

三角尖箭头在反面是看不到的,因此需要我们自己用笔画记号,这个箭头直接对准黑齿轮的箭头,然后在停止位,同时可以在电路板的缺口位上看到白齿轮的对位缺口。

特别强调一下,以下的各弹簧挂钩的位置很容易在你不小心之间脱落,这个是正确位置和弹簧套法的照片,一旦弹簧丢失崩飞,你弄回去的时候,这张照片就很珍贵了!

Next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A:
前排前排,火钳刘明

网友B:
花生、瓜子已备好

楼主:
搞定!哈哈,

直播点我就是视频,点我就是视频!

最后,当拆到这地步,这两个齿轮就是需要替换的易损齿轮,解释一下SONY原配齿轮开裂后为何机器不能用了,原配的齿轮一旦开裂,就会在裂纹处出现拉伸,齿和齿之间的间距在裂纹处不再是标准等长的,这样当齿旋转到问题处,原本应该凹凸咬合的部位变成凸凸相抵,此时的齿轮就无法再继续转动下去,导致机器保护。
很奇怪的是机器内部还有黑色几个双层齿轮,目前材料看起来黑色没问题,主要是白色的双层齿轮两颗是选材不是很好的尼龙材料老化收缩,被金属片骨架撑爆的情况。
所以我们需要替换的,就是如下图所示的两颗。图中左边黄色箭头带有光栅盘的是卷带阻尼力差速变速功能的双层齿轮,右边黄箭头为供带轮反张力功能的双层齿轮。

我新制作的齿轮,在机械构造上和金属结构没有硬性支撑的关系,因此无论使用多久都不会被金属部分给撑爆。
由于D100制造年代久远,根据马老师的多次维修经验,情况差异很大,尤其压带轮对主导轴的压力和夹持力度以及对磁带的拖动力,不同人手上保存的机器存在较大差异,所以我专门提供了可以切换阻尼力大小的功能,目前共有两档力度可以调节,默认安装的是大力的档,根据机器实际情况,有时候碰到一些机器如果感觉反张力过大,磁带包饶磁头依然过紧导致磁鼓降速无力而掉码,可以把右边反张力齿轮切换成阻尼力较小的模式。(D100的磁鼓电机旋转扭矩要比D8,D7,D3小一些)
具体如何切换齿轮的两个档的阻尼力请看随包装附带的说明书。

全文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前排,火钳刘明

开演啦!出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生、瓜子已备好

开演啦!出来啦!雪碧芬达准备好

网友:
不错,细致的地方都标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进入正题,D100的外壳以及拆卸步骤,如何才能拆到上述照片那种样子?

还没看够呢,这就没啦?哈哈

网友:
还没完吧,在线等。

网友:
预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我慢慢等等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看够呢,这就没啦?哈哈

下回,专门有D100机芯全机械动作和构造分析和检修案例哈。

网友:
可以可以,满满的技术含量了

网友:
继续支持老哥,这是真牛逼

网友:
太强了,支持老哥!这个真的是牛,解决大问题。

网友:
这是定制的?然后3D打印的?

网友:
赶上直播了 哈哈哈

网友:
我也赶上直播了。。

网友:
赶上大佬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