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台湾富贵ESCORT-95万用表测量不准的检修

楼主(2020-11-12):
看到微信群有出台湾富贵95表。开机没套不准。没玩过台湾表,就给收了。中午到手了。试下只有电容档是正常的别的档都不行。拆机看见1A保险连线了。红表笔座附近有个电阻好像有换过还烧黑了(100欧电阻/原换是100欧双并双串)。找了个电阻换上试机。全正常了。又找了个代用的套子把表套上。只上了市电的测试图了。

网友:
多少钱受的,看着不错

网友:
max芯片很眼熟,应用领域挺多,比如楼主的万用表主控芯片。曾经max1879充电管理用自带基准,截止电压精度很高,最大缺点必须动态响应快的外部恒流源输入,应急的话可以用限流电阻器,不少商家做极品锂电池充电器,后来出现效率更高更方便的,EC209等充电宝五合一单芯片,外围比1879少无需外部限流。

网友A:
小故障 成功捡漏,多少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故障 成功捡漏,多少收的

不便宜啊!150左右收的。拆机看了个遍。只换过这电阻/别的地方都没动过。一般般了不贵也不便宜。

网友:
战损版战损版战损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便宜啊!150左右收的。拆机看了个遍。只换过这电阻/别的地方都没动过。一般般了不贵也不便宜。 ...

自动档,双层板,用料还行,就是外观成色差点,价格贵了,上基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档,双层板,用料还行,就是外观成色差点,价格贵了,上基准试试

测了忘记拍图。准准的。有空还是上几个图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了忘记拍图。准准的。有空还是上几个图吧!

精度不错,就是拆机图第3张,在后壳铝箔的上边,压电陶瓷片上边那个椭圆是什么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错,就是拆机图第3张,在后壳铝箔的上边,压电陶瓷片上边那个椭圆是什么玩意? ...

没粘铝箔的外壳。开了2个孔/线路板上有个二极管(不知接收还是发射用的)。可能是传数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粘铝箔的外壳。开了2个孔/线路板上有个二极管(不知接收还是发射用的)。可能是传数据的 ...

红外管啊,谢谢分享

楼主:
这表还可以设为4位半的。可以啊!

网友:
电压还挺标准的

网友B:
可惜我4000+的表让两节电池给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我4000+的表让两节电池给毁了

这又是那种表?

网友:
就是这个,看看吧

网友C:
我也有一块图上左边那块表,要5节还是6节电池供电,拆开一看里面全是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块图上左边那块表,要5节还是6节电池供电,拆开一看里面全是肉

5节5号1.2V镍氢充电电池。换的7号镍氢电池,如图。

楼主:
高端表玩不起用5号/7号电池的表不要用碱性的还要经常查看。好像用5号/7号电池的表大多都给电池液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