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贴片二极管E5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20-11-12):
康佳LED32K35A黑屏,经测发现背背光插头附近丝印标注为VD726的贴片二极管E5短路,请问E5是什么二极管?可以用什么型号替换?

网友A:
MMSZ5235B 丝印E5 SOD-123 6.8v稳压二极管

网友:
是6.8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MSZ5235B 丝印E5 SOD-123 6.8v稳压二极管

大佬是怎么查的啊,我上元件网站经常查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是怎么查的啊,我上元件网站经常查不到

直接淘宝搜“丝印+封装”就例如“E5 SOD-123”
比元件网容易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淘宝搜“丝印+封装”就例如“E5 SOD-123”
比元件网容易多了

ojbk,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淘宝搜“丝印+封装”就例如“E5 SOD-123”
比元件网容易多了

这个办法好,学习

网友:
位号前面字母代表元件类型,一般是IC是集成电路,U也是集成电路,N也是集成电路,R是电阻,C是电容,V是三极管,Q也是三极管,D是二极管,L是电感,VD是稳压管,ZD也是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