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详细拆卸衡水红星仪表产的压力表

楼主(2020-11-12):
详细拆卸衡水红星仪表。
压力表的工作原理 压力表中的弹簧的自由端是封闭的,它通过拉杆带动扇形齿轮转动。测压时,弹簧管在被测压力作用下产生变形,因而弹簧管自由端产生位移,位移量与被测压力的大小成正比,使指针偏转,在度盘上指示出压力值
报废表,拆开看看构造

中间有个铜丝 ,空心都

厂家废物利用

里面的擒纵机构 。

连接处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这个表的指针怎么在零前面?是压力太大,指针转到头,回不去了?

网友A:
这种定期要校准吧?

网友:
游丝求赠送。

网友:
不太明白原理,是不是就靠那根弯管检测压力?

网友:
记得煤气调压器里的铁片也是废物利用的,这么做也太不严谨了吧

网友:
有点像汽车维修店胎压计里C形管加扇形齿轮,小齿轮游丝结构,比插在轮胎气嘴上齿轮齿条准确一些。

网友:
这么简单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这压力好大啊。。。。

网友:
竟然用废铁皮做表盘,质量应该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定期要校准吧?

半年检测一次,不准直接报废了。

网友B:
回收旧铁皮做表盘,家庭作坊的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收旧铁皮做表盘,家庭作坊的风格。

关键是还有工厂 ,,,衡水的厂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还有工厂 ,,,衡水的厂子呢

老白干哥对这个厂可能比较熟

网友:
这么简单的构造技术含量到底差别在哪?一线牌子和二线牌子就差距很大了。

网友(2020-12-28):
大壳小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