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15B铲屎

楼主(2020-11-12):
一块F15B牛屎被我拆腾坏了,显示缺划。实际上硅片并没坏,牛屎就是牛屎,反正大概什么原因想必大家也猜得到。言归正传,开铲。。。
下第一铲,能看到晶片了,中间那个贼亮的就是。

周围铲平点,铲屎官也要有点强迫症。屎堆里眼神好的话还能看见邦定线。

完美铲干净了。

左边那个就是芯片。

屎和芯片。

周边引脚上锡,备用。

光学变形了。

芯片真小。本来想飞线上去的,可惜没有高倍显微镜,肉眼看到引脚已是极限了。

楼主:
牛屎内核和硬封功能一样是事实,但是从可靠性和耐用程度来说,完全没有可比性!不抗震,不防摔,不耐高温。这玩意儿居然不防水,也就是说潮气或者液体居然能侵入,这个是之前没想到的。最容易产生的故障就是邦定线两端太容易虚接了,这工艺也太那个啥了。
90UM间距,总面积8MM左右,如果有高倍体视镜手工好,完全可以飞线修复。

网友:
给这个飞线和给蚊子修指甲差不多吧

网友:
牛逼大了,居然要飞线

网友A:
我觉得可能不是屎不防潮,而是下面的板子不防潮。这屎产的贼六!专业铲屎官!我每次都铲坏焊盘

网友:
这真是,人有多大显,就有多大但

网友:
这玩意人类的手能飞线?  可怕

网友B:
好奇怎么铲的这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怎么铲的这么干净

这个简单,工具好用,手稳点,原则就是不要破坏PCB和阻焊最好,当然了,铲完了也要上阻焊,不然长期在空气中由于间距太小会有漏电的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能不是屎不防潮,而是下面的板子不防潮。这屎产的贼六!专业铲屎官!我每次都铲坏焊盘 ...

这个板的问题又得重开一篇来说事儿了,说来话长。通过这次铲屎,发现绑定的问题出在这种工艺上,这种树脂类形的材料热胀冷缩太厉害,埋在里面的线容易绷断。还有就是它从核芯出来到PCB有三个连接点,PCB走线到金手指到绑定丝线到核芯引出点。这三个点热胀系数由于材料不同都不一样,并且不是锡焊的,接触点很小,有点焊,有像斑马线那种压接。相对于硬封来说很容易出问题。防潮的问题是铲一层后上酒精后,再铲一层发现酒精已经浸润到下面一层了,所以判定它不防潮。

网友:
牛掰哄哄,徒手邦定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简单,工具好用,手稳点,原则就是不要破坏PCB和阻焊最好,当然了,铲完了也要上阻焊,不然长期在空 ...

晒晒作案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板的问题又得重开一篇来说事儿了,说来话长。通过这次铲屎,发现绑定的问题出在这种工艺上,这种树脂 ...

总结就是牛屎垃圾不是没有道理的  哈哈

网友C:
飞线估计不行,有金丝键合和铝丝键合两种,任何一种方式在铲的时候都有可能把那个键合点铲掉,损坏硅片,这样芯片就坏了,就算没铲碎,硅片表面也焊不上去的,丝是用超声波或压力黏上去的,并不是焊的。如果是金丝,没铲掉键合点还可以试试焊上去,如果是铝丝,怎么焊都没用。然后就算是金丝可以焊,焊接产生的高温也可能会对键合点造成应力,所以,很难...
像这种板子用硅胶密封会不会好些?虽然是软的,但机器里面一般不会拆开来动,问题不大,要考虑的是装配生产线上的时候要对板子进行特殊保护。

网友:
铲完die 这lead这么脏打线不怕堵劈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飞线估计不行,有金丝键合和铝丝键合两种,任何一种方式在铲的时候都有可能把那个键合点铲掉,损坏硅片,这 ...

基本没戏吧那。
个球也就10个um, 然后焊的时候锡和金形成合金会脆掉。
之前调板子有时候懒得重新打就直接锡焊,焊完就算mod好了有时候过几天就不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基本没戏吧那。
个球也就10个um, 然后焊的时候锡和金形成合金会脆掉。
之前调板子有时候懒得重新打就直 ...

有机器可以打当然用机器了,效果拔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机器可以打当然用机器了,效果拔群啊!

他这打不上了吧,lead这么脏。估计一打就堵刀

楼主:
好像一个点都没有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