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夏普功放HT-DP9809,解决线性稳压高烧问题

楼主(2020-11-12):
以前修过一个马兰士功放,也是线性稳压高烧,当时坛友支招说是负载可能有漏电之类的,当时也查了能看到的滤波电容,没发现异常,但单元电路板上各个部分就不太好查了,所以当时的解决方案就是加大散热片。这次这个夏普功放还是这样,我看了网上也有说这个型号机器稳压部分高烧的,也没找到原因。这次我也研究了一下稳压部分,是+12V,-12V,+5V三路,我也个别调整管单独挂散热片试验了,都挺热,所以也不好判断是不是三路都有漏电,反正能正常工作,所以还是通过增大散热片的方式解决的。

很奇怪的机器,前面型号是DP9809,后面型号是DD9809

发热的就是这个散热片,上边有三个电源调整管,从左到右分别是-12V,+12V和+5V

整机散热片还是很大的,而且基本不发热

有意思的是,变压器的地方还有个小风扇

整机的设计,线缆很多

整机是两个STK410-090厚膜块

两个整流桥还加了散热

最可怜的是这个线性稳压,很烫

时间久了,可以飙到70度

一个一个单独加散热片,还是挺热

后来还是加了一个大散热片

用个贴片固定了一下散热片,牢牢的

开机用了一段时间,不烫了

遗憾的是,似乎没有遥控器,不能调音调

网友:
正负12V是前级电源吧,电流不该大的

楼主:
我测压降非常大,少的有6V,负压有11V压降,这也是造成功耗大的原因

网友:
还是dc-dc效率高

楼主:
是啊,我都想改成DC-DC了,但改动太大

网友:
很久没看到厚膜集成电路了,不过用了它声音都不会发烧了

网友:
三端稳压可以换成金封的,或者两个并联!

网友:
直接用线引出来装铁机箱上多好,不可以直接接触的加云母片也照样装壳上。

网友:
设计不太好,太热

网友:
以前也处理过这种发热厉害的情况,下面电路板都变色了,我直接拆了垫上绝缘材料装到主散热器上,效果好多了。

网友A:
谢谢分享。。。。小日本的音响,做工用料都可以的,音质也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小日本的音响,做工用料都可以的,音质也不差。

音质还是可以的,虽然是厚膜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质还是可以的,虽然是厚膜

厚膜音质可以,就是功率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压降非常大,少的有6V,负压有11V压降,这也是造成功耗大的原因

压差大可以在输入端串个大功率电阻,分走一部分热量。

网友:
我以前山水也是,这个部分可能是待机电路设计为适应110-220V,当输入220V时就发热消耗电能。不过用了很久烧黑了也没有坏,看来设计者计算过。

网友:
淘的安桥组合也是,25V电压,用电阻降压后再用12V玻封稳压管稳压,没办法并联了3个12V的稳压管上去才不那么烫了。
有人说换DC-DC?会污染听感,也影响收音

网友:
有材料这样也可以,没材料直接把那3个线性稳压改到功放芯片的大散热片上,做好绝缘就行

网友:
用料很一般,做工也很一般。简直不是进口品牌的。前后型号都能印错,工作细致程度可想而知。

网友:
还是厚膜集成,看样子是老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