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桌面时钟用DS3231SN做时钟源弃坑记

楼主(2020-11-12):
看坛友用RX8025改时钟源,自己也在某猫上入了改装,无耐效果不好1天快一秒,大概率是入了假货
不甘心就从某创商城找货,他那里没有rx8025,就入了DS3231SN,比某猫的贵一点,大概12元一片,首单有个优惠券

下面是弃的两坑
1。DS3231SN不能上电时只有电池供电,这样晶振不起振,自然没有32k输出
必须VCC供电后再切换电池供电。官方文档如下:

2。32k输出脚上拉电阻不能过大,否则电池供电时32K输出脚没有信号
看到文档中说RST脚内部弱上拉是50k,猜测这里用50k~100k为宜,测试时用105不行,后来换753正常。
最后接线图如下,VCC要供电几秒再断开

补充内容 (2021-2-5 22:38):
用在室内25度左右,至目前历时近3个月,偏差在1s内,误差相当满意了

网友A:
没遇到这种问题呀
可能我用的是假货吧,当年7毛一片买的

网友:
我买的都是一两块钱一片的,走了好几年了,误差也就是一分多钟,反正冬天夏天误差可以互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这种问题呀
可能我用的是假货吧,当年7毛一片买的

你的可能 是DS3231M,这个支持电池单独供电,精度不如DS3231SN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可能 是DS3231M,这个支持电池单独供电,精度不如DS3231SN

这个最有可能

网友B:
12?都可以用wifi对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都可以用wifi对时了。

wifi的得外接电源吧,电池用不几天吧

网友:
我的用3231做的时钟跑一年多了时间还没有分钟级别的误差…那个时钟源输出功能没有用…

网友:
ds3231m是sop8

网友C:
要准的话换个电波机芯得了...把客厅的刚改了...再也不用担心时间不准了...而且快没电了还有提示...秒针会跳格走...

楼主(2021-02-05):
用在室内25度左右,至目前历时近3个月,偏差在1s内,误差相当满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准的话换个电波机芯得了...把客厅的刚改了...再也不用担心时间不准了...而且快没电了还有提示...秒针会跳 ...

家里电波钟收不到信号怎么破?坐标0797。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里电波钟收不到信号怎么破?坐标0797。

0796的路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改个试试看,把原来单片机电子钟上的DS1302上的32.768晶振改成这个看看咋样

网友E: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按照你的图也做了一个放在LED电子挂钟里面使用,电子挂钟内部电源是市电经过开关电源输出5V电压来使用的,我经过AMS1117降压到3.3V接上DS3231后替代原32K圆柱晶振运行了十个小时左右快了30多秒,不懂是什么原因????是不是DS3231不能一直用VCC供电只能用14脚的电池供电才行??

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按照你的图也做了一个放在LED电子挂钟里面使用,电子挂钟内部电源是市电经过开关电源 ...

连一个电容都舍不得,真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按照你的图也做了一个放在LED电子挂钟里面使用,电子挂钟内部电源是市电经过开关电源 ...

你买的片子多少钱,感觉激光刻字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按照你的图也做了一个放在LED电子挂钟里面使用,电子挂钟内部电源是市电经过开关电源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的片子多少钱,感觉激光刻字怪怪的

这芯片正儿八经的原装拆机片哦,8块钱一颗,当时买了三颗,其中两颗用在坛子了里落叶风大侠设计的那个3264LED电子钟上,两台电子钟运行了两年多了,年误差不到20秒,非常好的芯片,现在只剩下这一颗了,但是按照你的图做了不懂什么原因时间超快,改天我再换一块其他的片子看看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