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小蓝牙音箱声音不连贯有中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1-12):
       手里一个论坛优惠购的夏新长条蓝牙音箱,做电脑音响用的,在音频线接电脑发声时出现声音不连贯有中断,没有爆音,大概是什么原因呢?蓝牙连接时是好的。
       用的5V的USB电脑接口电源。换另外的1A、2A充电器会好吗?提高电压会好吗?(音箱在家里,我周末才能回家)
       没有拆开音箱,估计也看不出什么问题。加大电源滤波电容容量会好吗?
       请有经验的老师不吝赐教!

楼主:
放显示器下面,没什么干扰啊。回去挪挪试试

网友A:
不用折腾了,就是你的蓝牙设备版本太低 效果不好。

如果是设备的的芯片是蓝牙3.0甚至4.0以下就会出现断断续续的。

网友:
我碰到过,是因为和WiFi路由器的信号干扰,你把路由器的channel换一下试试,应该会改善。

网友:
电脑usb接口输出较小,确实可能功率不足。看你蓝牙音箱功率大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折腾了,就是你的蓝牙设备版本太低 效果不好。

如果是设备的的芯片是蓝牙3.0甚至4.0以下就会出现断断 ...

蓝牙连接没事,是音频线连接电脑声音中断

网友:
将电脑的音量尽量调小一点试试。

网友:
你接到别的设备看看。反正蓝牙手机连上去看看。没事的话找个充电器供电看看。慢慢排除吧。usb连电脑会被电脑识别可能驱动都有问题也说不定

网友:
用电脑2.1的老蓝牙连接4.0的蓝牙版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调整位置无效,重启就好了,怀疑2个问题没验证:版本不匹配,蓝牙适配器散热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折腾了,就是你的蓝牙设备版本太低 效果不好。

如果是设备的的芯片是蓝牙3.0甚至4.0以下就会出现断断 ...

绝对是高手,一下指出问题

网友:
如果是用3.5mm插头插电脑连接音箱的话,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或者音频线内有断口

网友:
没有爆音 喇叭没事,声音不连贯有中断 先用外置的电源排除一下,如果问题依然存在,应该是查线路问题。

网友:
如果音频线没有问题,声音不连贯则多是由于电流不足所致。

网友:
查一下音频耦合电容..........

网友:
蓝牙音箱声音不连贯

楼主:
换了5V2A的充电器做电源,有改善,还有。把电脑音量开到最大,用音箱的音量调节输出音量,目前正常。
音箱里的耦合电容可能是有问题

网友:
要么就是音箱本身蓝牙版本太低导致,要么就是蓝牙部分电路出现故障了

网友(2021-07-13):
蓝牙中断一般是老版本连接新版本的问题
再就是2.4G的WiF,蓝牙,无线键鼠,等等这些都是有共用频段的
还有可能是你音响的耦合电容问题,

建议,使用充电器供电5V 1A 喇叭大的2A也行
可以AUX连接电脑/播放器 试试
尝试电脑端推大音量,音箱音量适度调整

努力挣钱,买个好一点的蓝牙音箱,BOSE,ViFA,B&o,JBL,马歇尔,都不错的